最新BUG?MB 5.1.3+StudioX V3在PC端关于飞行参数选单的设置

楼主(2018-07-02):
MB升级到最新的版本为5.1.3,用电脑调参,最大的区别是不能再使用老版本的StudioX V2(2.2.4),而必须使用最新的StudioX V3(最新版为3.1.2)。

StudioX V3的基础设置选单(即关于舵机行程、螺距的那堆参数)和用指示灯+遥控器的设置方式基本相同,顺序、操作都没有什么变化。最大的好处是全数字调节,可以调到非常精确,比只是靠指示灯来确定大概位置要方便很多,也非常简单易理解,不用看说明就能搞定。

最头痛的是关于飞行参数选单(即关于飞行风格、各种补偿的那堆参数),之前在陀螺仪上直接看指示灯的颜色来设置手感,而在StudioX V3里面,仅有五项(高速飞行稳定性、尾舵率一致性、摇杆死区、循环反应、螺距增强)可以和指示灯模式一一对应,而其他的诸如控制风格、反扭力补偿则变成了说明书中完全没有参数形式。

所有飞行参数也均为全数字调节,但这和设置舵机行程、螺距的参数不同,那些参数还能通过观察读数来确定,飞行参数选单里面的数字完全没有任何参考性,根本不知道和指示灯怎么对应。

可能大家会说,基础参数用StudioX V3设置,飞行参数用陀螺仪指示灯设置。这个方式也用过了,不过有个BUG!如果用了StudioX V3调参,断开PC连接后再用指示灯调飞行参数,之后再进入StudioX V3调基础参数,会发现十字盘舵机微调参数不再是之前设置的0,而是可能变成+100或者-100,三个十字盘舵机中可能都变或只变一个,完全没有规律性。

也就是说,要么全部用StudioX V3调参,要么全部用指示灯调参,否则十字盘舵机微调参数就会随机变化。请问大家是否知道StudioX V3的飞行参数怎么和指示灯对应,或者能打样做个参考设置?

最新的BUG?十字盘舵机微调参数无规律变化?

网友A:
还是老老时时降到4.2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时时降到4.2用吧!

StudioX V3调基础参数确实比V2版精确方便,刷回去真有点不甘心。再试试看,不行就只能刷回去用StudioX V2了。

网友(2019-01-28):
现在还有这个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udioX V3调基础参数确实比V2版精确方便,刷回去真有点不甘心。再试试看,不行就只能刷回去用StudioX V2 ...

升级到5.1.3的MB可以降级的到V4.2?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udioX V3调基础参数确实比V2版精确方便,刷回去真有点不甘心。再试试看,不行就只能刷回去用StudioX V2 ...

bug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到5.1.3的MB可以降级的到V4.2?

好像不行

网友(2019-06-30):
可以降版本,我刚试过,软件用V3.3.3的进去后从V4.2到V5.1.4都有

网友D:
好像没有这些bug吧,都非常顺利,好用,楼主再研究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有这些bug吧,都非常顺利,好用,楼主再研究研究吧

还是用4.2版方便,直接看灯就调了,也用不着那么精确到某个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用4.2版方便,直接看灯就调了,也用不着那么精确到某个数字。

其实如果飞机级别,配置,统一情况下,4.2的确也够方便,但是如果虽然级别相同,但是飞机不同的话,5.1.3的确可以细微调到手感很接近。感觉5.1.3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在陀螺仪内线性调exp和十字盘跟手率,不同的舵机臂孔位长度,旋翼头混控比给飞机手感带来差异太大了,5.1.3线性调整这2个参数的确可以使飞机手感一样。

网友:
用电脑设置是没有灵魂的

网友E:
你好像理解错了,你发的最后一张图,那个100,-100的,是十字盘调平那步的参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是全是0,估计几亿分之一的机会,你上舵机臂的时候正好分毫不差,可能才全是0. 正常这个地方就是要调整三个舵机的数值,让你的十字盘调平,同时大奖调到0度。
而你第二张图,quick trim那个地方,是你已经调完飞机,飞行之后,发现飞起来飞机还是不平,往一个方向偏,这个时候你又不想重新重复所有的调机过程,这个就可以快速微调一下了。
所有你要是飞机正常调的很好的情况下,这个quick trim三个十字盘舵机的数值应该都是0。
我也这样用的,不知道和你的情况是否一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像理解错了,你发的最后一张图,那个100,-100的,是十字盘调平那步的参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绝对 ...

实际上我从不用参数来调平十字盘,通常都是进入MB让舵机处于中立点的位置,先用数字卡尺把斜盘拉杆调到说明书的参考长度,然后用亚拓的十字盘校正器让十字盘处于精确水平,再配合亚拓的专用连杆扳手分别细调三根拉杆,可以让十字盘的水平度做到不差丝毫。最后,再分别调两根主桨夹座拉杆长度,使螺距处于零度即可。

理论上,这种纯物理的调节,比用软件参数来调整靠谱并精确得多。所以,我个人觉得MB的十字盘微调选项其实有点多余,也没想到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功能。

物理调平的实际效果非常简单易行,并且飞行极其平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从不用参数来调平十字盘,通常都是进入MB让舵机处于中立点的位置,先用数字卡尺把斜盘拉杆调到说 ...

我也遇到个问题,不知道算不算bug,我在升级到5.1.3后,发现尾舵遥杆往左打回中后,尾推会自动回中,这个情况时有时无,另一个方向是好的。然后我降到4.2版本后,没有这个问题。另外我在5.1.3中,换了个尾舵机(1560us,之前那个是760us),照样是左侧方向尾推回中。最后我更新到5.1.2,仍然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从不用参数来调平十字盘,通常都是进入MB让舵机处于中立点的位置,先用数字卡尺把斜盘拉杆调到说 ...

我理解其实mb的这个调十字盘的地方是可以不用去动拉杆的,我一般就是把三个拉杆调成绝对一样,然后在这个调十字盘的地方调舵机。反正各有各的调法吧。
主要是你说的那个参数会自己变的情况,确实没有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个问题,不知道算不算bug,我在升级到5.1.3后,发现尾舵遥杆往左打回中后,尾推会自动回中,这个 ...

所以我也降到4.2在用,5.1.3有太多捉摸不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从不用参数来调平十字盘,通常都是进入MB让舵机处于中立点的位置,先用数字卡尺把斜盘拉杆调到说 ...

十字盘微调不是调舵机中立点么?调完中立点再调拉杆使之水平。如果有误请指正

网友(2019-10-21):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从不用参数来调平十字盘,通常都是进入MB让舵机处于中立点的位置,先用数字卡尺把斜盘拉杆调到说 ...

MB 有十字盘联动调平。就是即便你每只舵机的物理中立点不水平,通过三个舵机联动可以把整个十字盘调平,只不过调平后桨距不是0度。这功能非常实用,比k8好用。

网友(2023-02-14):
有没有哪位有老板的studiox,我的tgz580是5.1.4版本的,没办法插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