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做的fpv屏幕,带hud,还有炸鸡

楼主(2018-07-03):
新手求问,在飞行途中有2次,飞机剧烈抖动并且电流突然翻倍,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是什么osd?

网友A:
地平线修正是反的

网友:
hud?抬头显示?

楼主:
手机,发射机和接收机都是手机

楼主:
osd,osd,osd,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修正是反的

应该是和操作方向反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和操作方向反向吗

对啊,你这个地平线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你这个地平线是反的

地平线应该和地面永远保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