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更新,自制放电器完成。

楼主(2018-07-03):
原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控制器回来了,现在低压保护没问题了。

设置低压保护为22.4V

开始放电

放电电压及电流

低压保护切断输出,并提示LVP低压报警。

网友A:
灯泡要加个遮盖罩。眼睛受不了

楼主:
站楼补后续

网友B:
最终版后,楼主可不可以分享电路图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要加个遮盖罩。眼睛受不了

不会啊,我又不会一直盯着它

网友:
不错,可以弄个遮光罩,开关装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版后,楼主可不可以分享电路图欣赏一下.

电路很简单,就是控制器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总放电线路,然后每个灯泡接独立开关。

网友:
这个做的好,其实表面可以用PVC板CNC雕刻更好

网友C:
楼主这个好,做一个成本多少,感觉比较实用,收一个?

网友:
lz的打印机饱含沧桑啊
开关和灯泡不建议混搭,ce和UL都过不了当然我知道这个不是产品
怕温度高可以试试用abs打印上盖

网友D:
向楼主买一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好,做一个成本多少,感觉比较实用,收一个?

XT90和3D打印现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楼主买一个多少钱

买控制器,灯泡,灯座,开关大概在150左右,加上XT90,3D打印成本,应该成本在170左右。这是不考虑人工的成本。

网友:
灯泡可以换成电阻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