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拍火车~~

楼主(2018-07-03):
盘子终于摆上车了,瞎拍几张看看。
首先在尽头线停着一辆8B ,没过一会儿旁边驶来一辆4D牵引两节22不带停留的离开了~~

楼主:
4D就这样开走了

楼主:
过了会,另一方向开来一辆6K

楼主:
等待信号灯,换弓。原来是来变道的..

楼主:
开走咯,留下8B一车

楼主:
留下8B一车独自孤独..

楼主:
上张6K的转向架

网友A:
可不可以称你为艺术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称你为艺术家.

手残党还差不多,小玩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

多谢绑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残党还差不多,小玩家而已。

照片拍得不错.

网友C:
沙盘和车漂亮,照片拍的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拍得不错.

都是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盘和车漂亮,照片拍的更漂亮

新手一枚

网友:
专业玩模啊 佩服佩服

网友D(2018-08-02):
拍的很好

楼主(2019-03-08):
引用 网友D:
拍的很好

大神啊! 我想请教一下,固定翼FPV 得用什么控?飞控和普通控有区别吗?看了你的帖子,大神买模拟器G7 先玩。后期想直接上futaba的控,不知道futaba的能不能玩固定翼FPV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啊! 我想请教一下,固定翼FPV 得用什么控?飞控和普通控有区别吗?看了你的帖子,大神买模拟器G7 先 ...

先练好模拟器,这是第一步,然后买个冲浪者目测飞能ok了再研究fpv,fpv也是以目测飞行为基础的,具体用什么飞控,就需要你根据预算来决定了,如果想飞到20公里以外的地方,不算遥控器的话,4000的预算也算是起步了。但即便用再好的飞控,飞行基本功也必须要扎实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练好模拟器,这是第一步,然后买个冲浪者目测飞能ok了再研究fpv,fpv也是以目测飞行为基础的,具体用什 ...

好的,明白了!我以为玩FPV需要特定的遥控器。futaba的控也可以增加这些增程什么的,那就先从模拟器开始了,准备下单。多谢解答,两边都是我问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