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磁发动机~12楼更新视频~13楼附视频网址

楼主(2018-07-03):
之前网上看过有人做··自己也做过一次··但是失败了···这几天又想起来了···就接着做··不晓得发这个版块合适不···

一、先做电磁部分吧,之前的4.76软轴不锈钢管+环氧板用开孔器开出来的废料··正好一个绕线轮,工具箱找到一个插销,正好配合不锈钢管最磁芯

二、绕线,手头有之前绕电机用的0.47的耐高温漆包线,绕了大概60克,大概40米的样子,绕的不是很整齐,凑合吧

三、磁缸支架,2.5的角铝钻孔,紧配,估计有些矮了··可能要垫东西

四、惯性轮,轴承是在仓库找的,直径4.5CM,抠掉防尘盖,用酒精和洗衣粉刷掉里面的黄油,费了半天劲才找到两个紧配的垫片来缩小内孔,(人家都是车一个轴承套,没工具只能想办法)

五、垫片用AB胶固定,孔还是大了,又是一顿翻找,试了半天中性笔管正好跟垫片的孔紧配,找个圆心真是麻烦,轴承是环奇727的轮子上用的··内径5mm,正好有5mm的铜管做轴,紧配,轴上套一截船上用的6*4硅胶管塞到轮子里面,妥妥的,轴承外圈底面用胶布粘上,灌满环氧胶水,O啦。

六、这是第二天了,胶水干了装上看看,还不错,圆心找的挺好,摆动幅度很小基本可以忽略,轴承座矮了,用3.5的香蕉母头钻穿正好套进M3的螺丝,垫在轴承座下面增加高度,看看还挺美观的

七、曲轴,这个小东西想了一天也没想到什么好的手工制作的方法,突然看到飞机上2212外转子的电机座,一比划内径正好5mm,窃喜中,磨了半个小时,侧面正好可以攻M3的丝来固定在轴上

装上看看,还不错

八、装上磁缸后连杆的尺寸就出来了,调整好行程,用1毫米的铝板磨个连杆

九、触点连接部分,用的船用4mm软轴的铜管剪开,5毫米宽,比较薄,正好保持弹性又不会有太大阻力,接触点估计温度会很高,下面用的开关上拆下来的铜块,铜皮很薄··所以接触点上焊一截铜丝,以免温度太高给熔化了··

终于完成了,这已经第二天了,太晚了··所以就没测试,今天先发帖,后续会有视频上传
为了图片上传不压缩,每张图片都自行处理成500KB以下的大小,能保持原有的清晰度,虽然这个小玩意不属于航模,但至少是个模型吧·哈哈,而且配件用了很多海、陆、空航模上的零件加工而成,大家如果喜欢就给个赞吧,也不枉我处理照片和码字一场了

网友A:
用线圈去推动活塞,让曲轴转动吗?

网友B:
看着就好玩 前排留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圈去推动活塞,让曲轴转动吗?

曲轴摆部分高出其他部位,他接触到触点的瞬间连通电源,使线圈通电产生磁场,磁力拉回磁芯,拉回的瞬间曲轴也转走了,接触点断开失去磁性,惯性轮的惯性使曲轴完成剩下半圈的旋转,进入下一圈的做工,不断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就好玩 前排留名

爱动手动脑的男人都原意接触这类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轴摆部分高出其他部位,他接触到触点的瞬间连通电源,使线圈通电产生磁场,磁力拉回磁芯,拉回的瞬间曲 ...

有创意,点火线圈和电位器都这样实现了.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C:
膝盖给你了…………

楼主:
中午已经调试··视频上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膝盖给你了…………

视频上传中···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最终还是成功了··还盖了个精华的戳···呵呵
下面是12V测试视频,线圈温度适中,由于中午时间短没继续测试··抽空再用更高电压试试,转速应该更快····

测试没问题后换了底板··顺便优化了一下

楼主:
视频万一挂了戳这里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优化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网友D:
这看着很好玩的样子,我估计效率应该没有转子直接在线圈里面旋转的效率高吧?

网友E:
很有创意!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把现有的燃油车很定成本地改造成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看着很好玩的样子,我估计效率应该没有转子直接在线圈里面旋转的效率高吧?

肯定没有转子直接在线圈里的效率高··这种结构只是能很只观的看到机械的运转过程,纯属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创意!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把现有的燃油车很定成本地改造成电动车!

呵呵··效率低··发热快··所以应该不适合长时间大功率运行

网友F:
厉害,这种就像一个大电磁铁,又能转这么快估计发热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这种就像一个大电磁铁,又能转这么快估计发热很大

确实就是一个电磁铁,之前绕的线圈匝数不够发热厉害,然后这个是验证过后绕的··目前测试12V连续运转30分钟只是温温的,加上这次用的是不锈钢管绕的··铜线也是耐高温的··所以即使温度稍高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2019-01-25):
引用 网友G:
惯性会不会引起整个机器跳动啊?

肯定是会有震动啊···你看视频里还得用手按着···不过理论上底板够重的话应该可以抵消震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会有震动啊···你看视频里还得用手按着···不过理论上底板够重的话应该可以抵消震动

只能加重底盘了。总还是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加重底盘了。总还是成功了。

呵呵···是啊·····打发时间的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