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新艇开工,有点小问题

楼主(2018-07-03):
谁知道潜艇的水泵用3.7v供电,水泵还有力气把水袋抽满吗,水袋在密封舱内,有负压

网友A:
3.7v悬

网友B:
水袋里只要原本有空气,又没有设计专门的排气通道的话,自然水袋是“满”不了的,原来那部分空气永远还在里面,只不过被压缩过了
除非是水袋在上浮的状态下是基本呈真空态的,才能说是下潜的时候用泵能装满水
不过具体需要怎样的泵却不是看电压的应该看泵的扬程或者压力的,当你的下潜深度小于水泵的扬程或者对应深度的水压小于泵压的时候,你的泵就是可以有效工作的
不过这个限制其实是泵有效排水的限制,而不是能不能装满水袋这种的问题

网友B:
补充一些,网上查了一些,好像即使扬程3-5米的水泵也要50w以上的功率,3.7V供电的话,电流势必要达到20A才能满足功率需求,然而这电流基本是要烧毁点什么的了……
建议楼主接合前面我说的再重新考虑一下泵的选择吧
感觉直流24V供电才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