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菜鸟请问子弹滚和蛇滚的几点练习问题

楼主(2018-07-03):
练习子弹滚和蛇滚用哪款模拟器哪个机型比较好呢 1.G4G7还是凤凰 2.用哪款机型练习呢 3.滚转的时候副翼设置多少度为好呢 除了副翼别的舵面设置最大就行吗 4.XEP设置副多少为宜呢 5.怎样练习滚转直线和航线呢 用哪个舵面什么时机用呢.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可能他们觉得你的问题太简单了,现在论坛的人都是惜字如金……
我看了杰西的是用g4,但是模型参数肯定调过了,因为我用默认的参数根本很难飞。怎么打舵你看他的模拟器模拟器视频就好,打舵很简单,多练就好,没什么技巧。关于蛇滚的练习,建议你搜索一下关键词:蛇滚  有一个帖子好长的。

网友:
论坛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搜索关键词,找帖子,这个是潜水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他们觉得你的问题太简单了,现在论坛的人都是惜字如金……
我看了杰西的是用g4,但是模型参数肯定调过 ...

谢谢热心模友

网友:
你上次不是已经发帖问过练3D用什么模拟器了么?大家都说了G7手感最真实。我是REFLEX、凤凰、G7.5都飞了,当初飞REFLEX是免费,学会起飞降落、吊机基本打舵,然后飞的凤凰,里面飞机很飘,学会基本蛇滚,然后为了追求手感真实,我现在飞G7.5,全都试过来了,也可以说是走弯路了吧。所以建议你就用G7.5练习就行了。我是机型用默认机型,但模拟器必须调成真实,刚开始可以用大飞机,那台黄色的540,觉得练习的可以了,换51寸的SLICK,我现在用模拟器里的SLICK练习,从大飞机换到小飞机,因为小飞机贼,可以把副翼舵面调小点,然后根据练习成效,慢慢加大副翼。至于EXP,我飞模拟器就不调EXP,调EXP就是为了降低操作难度的(我个人理解的,调了EXP,一般飞行的打舵范围可以说加大,注意我说的是一般飞行动作,对杆的操作难度其实算降低),只有飞真机我才调EXP,模拟器就是为练习的,就按最难的来。至于蛇滚,我也还在持续练习,只能做到左滚右转弯和右滚左转弯,直线左滚偶尔能飞出来。要学习蛇滚,论坛里介绍的帖子,极点飞行、婚庆主持都有视频教学,看了之后大概有个概念,接下来就拿着控多练习,我是开始只拿控,想象飞机,手里打舵,形成肌肉记忆,然后在飞模拟器,根据飞机姿态打舵,形成条件反射。子弹滚现在都是随缘飞,飞出来就飞出来,飞不出来就炸,没有刻意练习,与其练子弹滚,还不如练慢滚来的好,练习慢滚,可以让你体会到你打舵时机和大小对飞机姿态、方向的影响,对你飞可控的蛇滚有帮助,我现在就在练习慢滚。总结,就是扎实基本功、多练多飞多思考!心态放平稳,慢慢进步,可以先学会动作,然后提高飞行精度。这是我飞3D以来的一些收获,分享给你,与君共勉,如有不对,还请论坛前辈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哎。敲了那么多字,敲了20分钟,系统给我一个正在审核就把我辛辛苦苦敲的字丢了?!
算了,我简短的敲下,我结合我练习3D的收获给你点意见,如果论坛有前辈有不妥,可以批评指正:
1、模拟器选择:G7.5手感最真实。REFLEX、凤凰、G7一步一步飞过来的感受。模拟器设置为真实。
2、机型选择:开始用黄色的540大飞机练,进阶用51寸SLICK
3、540不调参,SLICK开始可以副翼调小点,以你感觉为准,觉得可以控制就行,练习后期慢慢加大。
4、EXP不设置,EXP可以调高操作精度,但相应的降低了操作难度,飞模拟器不设置,只有真机设置。
5、参看论坛文字帖子,婚庆主持刘大、极点飞行小张的教学视频。多多练习,我开始是拿控,想象飞机姿态,进行打舵,形成肌肉记忆,然后模拟器飞行,看着飞机姿态进行打舵,形成条件反射。
5.1、滚转直线、子弹滚。个人建议,别太较真,初期以学会动作为主,动作熟练后再追求精度。子弹滚,你暂时就别考虑了吧,建议你练习慢滚,飞慢滚可以让你掌握飞机不同姿态下你打舵大小、时机对飞机姿态和飞行轨迹的影响,对你后期追求飞行精度时对飞机的修正有好处。
PS,我也就刚入门,以上是我练习3D来的一些收获。总结就是扎实基本功、多练多飞多思考,平稳心态、稳步提高!

楼主:
谢谢朋友 打了这么多字辛苦了 我现在也一直练慢滚 但是感觉自己是乱滚 滚不出直线和拐弯

网友B:
3D飞行中的各种滚,要飞的好是很难很难的,不同滚之间的操纵手法差异还很大,绝对依赖海量的认真练习才能找到对某一个具体飞行动作精准稳健的操纵手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途径。高手的飞行技术是哪里来的 归根结底就是练练练!所有的疑问都能在多练中找到答案,所有的技术障碍都能在多练中得到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飞行中的各种滚,要飞的好是很难很难的,不同滚之间的操纵手法差异还很大,绝对依赖海量的认真练习才能找 ...

这是我上论坛以来听到最最准确的对3D练习诸多疑问的解答。什么形成条件反射、什么形成肌肉记忆说到底还是练,当你3D飞行过了5000起落就基本掌握了3D飞行的所有动作,当你过一万起落你就是大神了

网友:
感觉这些问题问的太提前了,看这问题,还是先把最最基础的东西练好,自己去摸索原理,自己理解比别人给你的方法更有效。

网友:
首先清楚各种动作的操作原理,不断练习-思考-练习-思考…要闭上眼去想象一些动作的操作原理,先模拟再上真机验证;
事实上你的题目中的动作都是基础动作的有机组合,打好基础后这些动作就没有想想中难了,最后还是练,特别是模拟器。
如楼上可以看KT锅、极点飞行、刘主持的视频,无关美手日手各种手,操作原理一样的,可以看慢镜头看舵面变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