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450L穿上西服,配上pix ,果然高大上许多

楼主(2018-07-03):
穿西服后期待首飞

网友:
漂亮,飞起来再拍

网友:
一般首飞不能发照片

网友:
灯好亮啊。就差夜光桨了。

网友A:
漂亮啊!能不能分享一下PIX 调参过程!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小彗星电池和电调用的什么插头?xt60还是90?看Amass官网额定电流好像都没有60A但大家好像都在用,没见过用XT1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小彗星电池和电调用的什么插头?xt60还是90?看Amass官网额定电流好像都没有60A但大家好像都 ...

Xt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啊!能不能分享一下PIX 调参过程!

你用大彊飛控好,

网友:
飞起来了吗?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