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开ISDT SC620 充电器?

楼主(2018-07-03):
想修充电器,拆开620后面三个螺丝钉还是拆不开。求助魔友如何拆这个充电器

网友A:
这充电器不是特好修,建议返厂,我已经修坏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不是特好修,建议返厂,我已经修坏过一个

上次用电包 接反线 叭 一声就坏了

网友:
屏幕盖子吹开 里面有螺丝

网友:
这种自己应该能修。。拆东西需要经验的积累,,一般这种可能前面有卡扣,但这个不是,侧面有个洞可以把面板顶出来(胶粘的),下面有螺丝。

网友:
是不是条码底下还有螺丝

网友:
面板是亚克力板双面胶粘的,略加热后可以揭开,揭开下面有螺丝

网友:
看来拆开过的模友还不少

网友:
返厂吧   不过拆这玩意 不能急

网友:
建议返厂

这玩意儿急不得

网友:
返厂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