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新老2306拆分对比

楼主(2018-07-03):
首先看看重量方面。因为没了裤子,带线比短线的轻4G。。。当然在不在乎这4G因人而异,毕竟4个就是16G,但是又毕竟这么大拉力的飞机16G怎么取舍?就我个人观点而言你要装超轻的5寸,那肯定是分秒必争,这里16G那里10G整体下来就能少个50G左右。。对于飞机已经逼近400G这样的,说实话这16G无足挂齿

定子线圈,银燕好像首次采用单股。。。至于单股多股的优劣么。。其实我个人还实时倾向多股,但是本次采用单股我个人有个依据,这次2306居然有1700KV的,KV跨度很大,图片是1900KV在多绕2圈就是1700,扣2圈就是2400.。。低KV需要绕更多的线,按照以往多股的2400那么满了来看,要是继续多股,1900 和1700都很难绕进去。这是个人推测。不过单股很整齐,而且银燕都打了绝缘漆,感觉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踏实。

红底,依旧是一贯风格,精细的铝件和骚红。有裤子和没裤子的区别。

这是我个人本次拆电机的惊喜之处,都是4MM的钢轴,新2306采用了M2螺丝比老2306小,那么这个优点就很明显了。在保持螺丝拆卸的前提下,缩小了贯通的孔,也就增厚了轴壁,绝对大幅提升钢轴强度。。。

整体来说转子上省去了相当的分量,内部依旧是一贯风格,动平衡做到100%出厂

这就是银燕本次宣传的全新材料的钛合金钢轴,从做工和光泽度来说。都是很轻易分辨的不同材质。加上上面说道的增厚了轴壁。就这次拆机来看,轴自身的强度从两方面的到了升级。

至于性能拉力,本次我购买的是1900KV,上6寸  5S。。所以和老2306就没什么对比性了。大家自己测试吧。电机拆解到此结束

网友A:
这么大拉力,1700KV的能不能用在固定翼前拉机上面,比如1.2米塞斯纳上面?

网友:
这么小力气还挺大,装冲浪者上怎么样

网友:
低kv是上6s用的

网友:
现在都流行盖子上面2种颜色的么?银燕也跟风了。。。

网友:
太贵 太贵  你这帖子本来是对比的 我进来居然没看懂 我新手 如有得罪 误喷啊 当看笑话行了

网友:
银燕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买不起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拉力,1700KV的能不能用在固定翼前拉机上面,比如1.2米塞斯纳上面?

看过它的拉力数据,最大拉力能到1.8kg多拉力,比朗宇2216拉力大,比2814拉力小,电机重量只有2216的一半不到,可谓小身材大力量!但2306用的是小桨,依靠大电流压榨出那么大拉力,力效相当相当低了,类似于把I5超频达到I7的性能,功耗超大。这些电机就是为穿越机设计的,用在固定翼不太合适,不过用在穿越固定翼像AR wing这类倒是不错,估计轻松上200KM!

网友B(2019-04-15):
问一下这两个电机轴承一样吗?轴承规格是多少?谢谢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两个电机轴承一样吗?轴承规格是多少?谢谢赐教。

老款的2306是4*9*4的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款的2306是4*9*4的轴承

谢谢你的回复,就是想知道新款电机的轴承,准备要换轴承了,有异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