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电器

楼主(2018-07-04):
玩航模到现在从油到电,电池也不少了,对于电池的保养还是非常注意的,目前手上一款放电器正好解决了平时电池放电问题。
看到有不少玩家也在自己动手做放电器,我目前接触到一个来说说:

这款放电只要插上电池主线和平衡线,按一个键就自动识别电池串数、每块电芯电压并自动调节放电电流,最后平衡好每块电芯电压到3.85左右停止放电并自动关机。

网友A:
哪里买啊?多少钱

网友B:
又学了一个外文单词

网友C:
我都是用408放电,稍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408放电,稍麻烦点

说错了 是406

网友D:
这个多少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学了一个外文单词

老司机稳,眼尖

网友:
干嘛不用308,自带 乾坤大挪移  功能  ,能把电池的电,充进电包。

网友E:
我学到了两个
复习了这个,icharger,
新学到了这个dicharger
以及他们两个的关系.

网友F:
借贴问一下308/406/4010的放电是什么原理?电热丝还是内置风扇还是什么其他东西来消耗能量?

网友G:
求个关键词,马家老店没找到,比较关心功率,尺寸和重量。方便的话外场可以不用带308了

网友:
楼主,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不是都自带放电功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多少瓦?

12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啊?多少钱

我在试用,估计也快销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借贴问一下308/406/4010的放电是什么原理?电热丝还是内置风扇还是什么其他东西来消耗能量?

不是电热丝来消耗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个关键词,马家老店没找到,比较关心功率,尺寸和重量。方便的话外场可以不用带308了

厂家估计快销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0W

还是有点小,4s电池可以,放6s的就慢了

网友H:
充到电池里的电再放掉不浪费吗,我都是回充到电包里,下回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学到了两个
复习了这个,icharger,
新学到了这个dicharger

网友:
引用 网友I:
DISCHARGER

NOT DICHARGER

哦,谢谢.
我没认真观察一下(说明英语也渣.只是疑惑了一下怎么会有d前缀,原来是dis)

网友:
错啦.我是对的.

网友:
放电器的英文应该是DISCHARGER ,不过,它喜欢叫DICHARGER 就随它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学到了两个
复习了这个,icharger,
新学到了这个dicharger

少了一个s,兄弟

网友:
为什么都没人关心它性能 都在讨论单词

网友:
水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充到电池里的电再放掉不浪费吗,我都是回充到电包里,下回继续用

这点电不值钱,回充的话等于充电器又使用多一次,没必要,而且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点小,4s电池可以,放6s的就慢了

我做的250W放电,可以扩展到500W。可以设置断电截止电压,就是不能自动平衡。

网友:
一直用a9放电,感觉很实用,可以设置放电截止电压

网友:
120w太小了,1200w就不错了。看来还是要老老实实308加灯泡。

网友:
买个大功率绕线电阻直接放

网友J:
发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是什么把电能消耗掉的哦,限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发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是什么把电能消耗掉的哦,限流短路?

谁知道呢,要拆开才知道

网友:
都不用外场包吗?用不完的电“退货”回包里就得了。

另,不建议在放电时做平衡。适得其反。导致在下次充电时花更长时间做平衡。

网友:
DC-DC模块给手机啊平板充电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