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伟力XK120上电后连坏2舵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8-07-04):
新机到手上电对频,先是最前面一个舵机发烫,然后不动了,拆开看舵机的空心杯电机输出齿融了,估计电路也有问题了,到了晚上没事测试另外2个舵机,发现左边一个舵机也有发热现象,通电一分钟后明显比右边的烫手,并且和右边的舵机不同步了 时动时不动的。请问大家有没碰到这情况?

楼主:
是不是都这样啊?要升级的话需要升级什么样的舵机?

网友A:
没售后的厂家就是好,反正怎么烧都没人有意见,又增加配件销量

楼主:
是不是不能静止调机啊,要飞起来就没问题?换蓝剑的舵机能不能解决静置发热的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难道是憋舵?是不是遥控器没调好,舵机行程太大了。

楼主:
早起后,吧唯一没烧的那个舵机插到其他通道没有问题 舵机不发热,估计就是那2个烧掉的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
120本来就是辣鸡

网友B:
恐怖,两个舵机同时出问题,而且一个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怖,两个舵机同时出问题,而且一个症状.

你有碰到过吗?

网友C:
你好 联系伟力 XK售后  QQ 3057846172  售后电话 4009303777

网友:
没售后的产品....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售后的厂家就是好,反正怎么烧都没人有意见,又增加配件销量

XK 一直有售后 论坛发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碰到过吗?

我的是xk110,不是120,不过也没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联系伟力 XK售后  QQ 3057846172  售后电话 4009303777

感谢感谢啊

网友C:
不客气 你联系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 你联系售后。

嗯嗯,我联系看哈

网友:
XK120烧舵机是常事,有时候刚飞一电下来再上电后面那个舵机就莫名其妙的烧了

网友:
XK售后QQ 3057486172 客服电话4009303777

网友:
xk120 非常好飞,3D手感很棒,就是舵机有些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