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配置

楼主(2018-07-04):
新手第一次做鸡。。。。不,做机。在淘宝上买了如下图的EPO手抛飞机,想改一架FPV。请教各位老机长出个动力电装清单。翼展1.2m。

网友A:
fms50涵道,4s1300电池,5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50涵道,4s1300电池,50A电调

忽悠。涵道装哪里?背背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6电机12a电调3s350-800mah电池

比较靠谱。我的感觉也是差不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悠。涵道装哪里?背背上啊?

装机背,没看到是改fpv的,那涵道太耗电了不合适。1806或者2204kv2300都行,20A电调,6寸桨

网友C:
1806不够的,我做过同尺寸的706,这机去掉配重的铁蛋也有100多g了,你还要加固,掏空,上设备,我建议如果前拉,用朗宇2206低KV电机,12A电调,带8寸桨,拉力差不多600多g。如果背推,朗宇有个XS2206给穿越机用的那个,买2350kv的,上6寸桨,20A电调,这个电机背推效率特别高,17A的时候就有750g。两种方案的电池3S的850mA到1500mA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6不够的,我做过同尺寸的706,这机去掉配重的铁蛋也有100多g了,你还要加固,掏空,上设备,我建议如果 ...

谢谢。像玩点高端的。如果上双发呢?两个1407电机2600KV和5寸3叶桨,能拉动不?

网友:
那不如两个1806五寸桨

网友D:
银燕1806,2300kv左右,3s,5寸双叶桨,250g以上推力,足矣了。
fx706大泡沫,要是整个2倍推重比,反而容易“拍手”吧~。仅供参考,祝爽改爽飞!
另外,您这可不是玩航模的正经路数啊!小心走火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银燕1806,2300kv左右,3s,5寸双叶桨,250g以上推力,足矣了。
fx706大泡沫,要是整个2倍推重比,反而容 ...

那啥是正经路数啊?请问您推荐的是双发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啥是正经路数啊?请问您推荐的是双发配置吗?

不追求暴力的单发配置,控制起飞重量至350g以下为宜。
如上fpv设备很重,那就升级2206以上级别的动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如果慢飞的话1806应该够了,好的1806至少有150g拉力,滑翔机推重比0.2好像就够了

1806有460g的拉力

网友:
建议前拉,不够力换2206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啥是正经路数啊?请问您推荐的是双发配置吗?

补充: 所谓正经路数多得是,比如: 轻木油机轻松入门/终身拒绝大泡沫、钟情像真/痴迷涵道/拥抱涡喷、设备服他爸一步到位/廉价舵机一概不考虑、能买得到的绝不浪费时间屈尊动手做/组、超视距远航高科技穿云大撒把非你莫属、万人头顶大通场引领时尚潮流…… 姿势很多,任君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 所谓正经路数多得是,比如: 轻木油机轻松入门/终身拒绝大泡沫、钟情像真/痴迷涵道/拥抱涡喷、设备 ...

我觉得坑很深。这种玩法怕是要穷三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坑很深。这种玩法怕是要穷三代

你看我自己是属于连正经泡沫都玩不起的

网友:
欢迎入坑

楼主:
涵道?不是正经路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涵道?不是正经路数啊

FX706,银燕1806+5寸三叶,12A电调,3颗13g金属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