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螺旋桨叶

楼主(2018-07-04):
没钱买螺旋桨,所以尝试下3D打印的螺旋桨叶,看看能不能用试试看。soildworks建模,生成STL文件,然后切片,然后交给打印机打印。

楼主:
这个是昨天晚上打的小浆叶,感觉太粗糙了,今天打个大一点的

网友A:
可以呀.从此踏上diy之路.乐趣更多,也更个性化.

网友:
没有翼型吗

网友B:
船用的, 打大一点的,然后手工打磨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吧!飞机的估计够呛。

楼主:
没有,那个翼型还不会建模,有一种翼型的建模方法,但是只能用在飞机的机翼上面,螺旋形状的会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用的, 打大一点的,然后手工打磨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吧!飞机的估计够呛。

飞机的话可能PLA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从此踏上diy之路.乐趣更多,也更个性化.

没钱就得想歪法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钱就得想歪法子

现在玩模型,3d打印机是个好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翼型还不会建模,有一种翼型的建模方法,但是只能用在飞机的机翼上面,螺旋形状的 ...

什么方法,说了听听,最近画飞机

网友D:
船用也只能低速,低速的话貌似螺距不够,可以每层打0.1,精度高些

网友:
打个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方法,说了听听,最近画飞机

就是画个飞机的切面,然后外向拔摸,然后再切掉不喜欢的地方就行了

楼主:
早上打的大的设计有问题,强度也不够,重新修改了一下

楼主:
建模要注意里面的一定要画厚点,外面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用也只能低速,低速的话貌似螺距不够,可以每层打0.1,精度高些

嗯嗯,要是有工业级别就好了,垃圾打印机来的

楼主:
我也想,最好能够用加工中心铣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要是有工业级别就好了,垃圾打印机来的

sla就行

网友:
想法不错,顶一个

网友:
可以看看光敏的……身边有人PLA打印别的零件,螺丝扭两次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