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KT]---目标空机成本50元,打造属于自己的野马(炸鸡后改进,已完美飞行)

楼主(2018-07-04):
        小弟自入坑以来就喜欢上了FT小组的飞机,便宜、可以DIY、而且飞起来还都不错,这几年做了有十来架。最近迷上了像真机,尤其是野马喷火等等,看了看某宝几个大牌子,比如全球之类家的epo野马,空机都要300+了,遂动起了FT家野马的念头。        先说说 个人对价格、材料、用途三者的关系,我是这么看的:
        1、要是技术过硬,应该上轻木的,机体对应力的承载更好,动作准确,够结实而且极具美感,当然炸鸡就废了,所以说要技术好嘛。
        2、要是练手怕炸鸡,买epo是个选择,轻,好修,但是不便宜。炸过以后维修这件事小弟也算是干了不知多少回了,epo之类的材料虽然粘住很结实,但是首先炸过的飞机总会在你没发现的地方都有“内伤”,下次炸鸡甚至是某个降落的时候就会最先开裂;其次如果是日地球的话拉力线必须重新弄,而且电机轴肯定弯 ;再次炸还过的飞机修补的时候得加固吧,所以必然是修一次重一点越来越重。
        所以综上述,炸过的飞机性能只会越来越差。所以300+买一架epo的野马,小弟是很犹豫的。要么最好,要么最便宜,我的消费观。
        回过头再说说FT的这个野马,虽然简单,但是问题很多:
1、动力舱太脆弱,而且是靠棒棒固定的,这个是FT的传统,主要是为了方便更换电机电调,但是这样的话电机的很多力量都会被震动抵消,也太不结实

2、电池仓永远是开放的,而且机头下面那个位置很**,容易做动作的时候把电池飞出去

3、机身真的有必要做的那么胖吗?不怕阻力大吗?

        之前因为这几个问题一直没敢企及FT的像真机,直到最近发现他们的米格3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机背舱盖,
电池可以很方便的更换,而且整机设计的更为坚固,于是动了念头,能不能把这种结构移植到野马上,便有了本次的飞机制作:

1、机身主体用5mm魔术板,每隔一段距离用3mm厚的镂空层板加固,机身宽度缩小到5cm(FT大概有7cm);

2、电机座用4mm款的层板,这个层板是在某宝上卖来给纸飞机用的,我量了一下,发现不仅可以固定电机,凹槽刚好可以放电池用,整个电机座完全粘在机头的魔术板里;

3、做成机翼可拆卸结构,机翼的位置做加固,回头机翼上再做好合适尺寸的扣扣,整机会非常结实;

4、舱盖为了便于弯曲,用KT板制作,雪糕棒做插销,这个设计完全参考了FT的米格3,非常实用,做好以后电池仓可以放下3S2200mA的电池,再大我也没有了所以没试;机腹的增压进气口我省掉了,奥卡姆剃刀原则摆在面前,“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

5、机翼用KT板制作,完全按照FT的机翼制作工艺,只不过我在翼梁里包了5mm碳片来增加强度,机翼跟机身连接的地方做扣扣;

6、主起落架还没想好,尾轮做成和垂尾联动。

        昨天晚上基本把飞机做好了,就差电机。我现在用的是4个12g银燕08MA金属齿轮舵机,20A天行者电调,2200花牌3S舵机,加上接收才这个重量。

        最后算一算成本,机翼用了一张KT板,8元;机身和尾翼用了三分之一张魔术板,1/3乘以25大概8元,电机座5元,格挡是我定制的,一片大概不到2元,用了算5片吧,舵角拉杆雪糕棒泡沫胶热熔胶什么的算10元绝对封顶了吧,这样下来:8+8+5+10+10=41.回头就差个主起落架,空机成本绝对控制在50元内。飞机拿在手里非常结实,怎么拧都不变型,改天装好电机试飞一下,谢谢大家!

今天把动力系统也做好了,用的是朗宇2212KV1250带8寸桨,在家里全油门试了一下垂直稳定性,做了右拉。

看到有朋友也想做,我分享一下野马的图纸,按A4打印拼起来就好。
百度云附件:2014.5.7 FT-MUSTANG-TILED-PLANS.pdf
        早上天气不错,刚下过雨除了太阳,按照老鸟说的气流学,草地上应该是有上升气流的地方,我第一轮起降装了起落架,按照FT那种用橡皮筋固定在机身上的方式,起飞很顺利,但是可能是因为下面赘了个20多g的重物,总觉得有点摇摆。于是第二个起落去掉起落架,果然飞的更好,电调设置刹车,降落时候草地滑跑就行了,一点没有问题。第一次飞像真机,总结一下这个飞机的手感:
        1、升降太特么灵活了,尾力臂短果然效果不一样;
        2、非常稳定,一改我对下单翼飞机不稳定的错觉;
        3、机身流线型的好处非常明显,飞机可以高速同场;
        4、机身侧面积足够高,所以转弯时高度掉的不多,侧飞是别指望了,毕竟是下单翼上反;
        5、FT原来的拉力线有问题,电机位置可以再接近机翼的水平面一点,下单翼的拉力线本来就是低头力矩,飞机低头有些明显了,我垫了很高的垫片,让电机至少上翘了20度才有效果。

        飞了大概三块电池,拉力线也终于调好,我卡死hi尝试做几个动作,这野马用9寸桨的时候还真是灵活,横滚非常顺滑,但是就在飞第二圈的时候事故发生了,我是打算做一个垂直8字,先俯冲、拉升,然后两圈连续横滚。。。。。结果更滚第二圈飞机直接折翼了,机身大概从四五层楼那么高掉下来。我心想,好吧,是检验层板加固的机舱设计的时候了(之前谁在群里说机翼不用碳棒加固的给我站出来!)

        飞机水城了这个样子,仔细检查了一下,电机脱落,机翼从接近根部折断,其它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总结一下这次事故:

        1、层板加固的优点还是很明显的,机头基本没有损坏,只是电机座碎了,一定程度上还起了缓冲作用,换个电机座重新粘一下就好。
        2、机头是空的,两侧的魔术板完全没受伤,舱盖抵消了大部分冲击,所以舱盖分离也是对的,而且舱盖是KT板的,脆,碰撞的时候首当其冲,保护了机头其他部分。
        3、机翼还是要加固一下的,不然大动作根本受不了,问题是上反的部分不好加固,回头得想想办法把两片机翼在翼根处连接一下,可以试试烤热弯曲的竹片。而且我觉得还是用魔术板做机翼更结实。
        4、还有两个地方需要改进:一是可以尝试加个腹轮,而是应该再把机身做长一点,头短一点,这样更好配重心,操作也更加稳定。

谢谢大家围观,我要学习了,晚上回家修飞机。修飞机的过程还是非常欢乐的,趁机把机背盖再做的小一点

最关键的是,拉力线下移一公分,刚好把电机座也重新固定一下

起落架考虑再三,介于之前试飞的时候发现飘降很轻松,索性做腹轮算了。机翼里贯穿了正新鸡排的烤肉签,翼根薄弱的地方又用了翼根雪糕棒

西安一连下了一周的雨,昨天突然放晴,拿出去试飞了一下,低头问题有很大改善。下单翼的飞机确实太灵活了,尤其是升降舵,稍微大一点就垂直拉起来了,动力不足的话容易失速。一个人单飞,还是没有视频。

网友A:
及其漂亮的手工,非常有创意的想法。

我也一样喜欢FT的飞机,目前喷火还在。也是一样的不满意,掉电池,速度慢。

目前在做小改的F4U的海盗,做好后也打算发个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及其漂亮的手工,非常有创意的想法。

我也一样喜欢FT的飞机,目前喷火还在。也是一样的不满意,掉电池, ...

多谢多谢,回头做好了也交流一下,期待大作

网友:
入坑就是要不断折腾,楼主好手艺,我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B:
照片拍的不错,手艺也不错,接收机我也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来飞25级的油机?谢谢

网友C:
翼梁不用加碳片的,FT最结实就机翼了。放电池方式确实不靠谱,炸鸡绝对毁电池,没事还怕飞掉所以我做FT,一定是想法设法要把电池放动力舱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拍的不错,手艺也不错,接收机我也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来飞25级的油机?谢谢

您都中将了还问我,感觉稳定性和反应都还可以,我最远把一米翼展的飞机飞到了目视一个点那么远,再远就没敢飞了。原来的扶她吧接收随着一架飞丢的飞机丢了,就先买这个过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梁不用加碳片的,FT最结实就机翼了。放电池方式确实不靠谱,炸鸡绝对毁电池,没事还怕飞掉所以我 ...

说的是,应该用碳片贴边

网友D:
图纸自己搞的么  厉害

网友E:
原始的动力舱就可以放电池啊,把电调固定到动力舱的外壁,里面省下空间足够放电池。需要在动力舱里面加点海绵珍珠棉什么的防炸机毁电池
机身上方开口,换电池也方便,又不妨碍拆动力舱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不好改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自己搞的么  厉害

基本上按两个飞机的原设计做的,A4打印再拼接,小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始的动力舱就可以放电池啊,把电调固定到动力舱的外壁,里面省下空间足够放电池。需要在动力舱里面加点海 ...

做的好可爱啊!嗯嗯这是个办法,我现在电池其实也装在这个位置,但是如果机身和舱盖这么多棱角的话,阻力是很大的,随随便便一两分钟的续航就没了。所以最后才要做成现在的样子:瘦、紧凑,流线型

网友F:
真不错,看得我都想仿制一架了机翼是不是KT板对折的?用多粗的碳杆加强没?能拍个细节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错,看得我都想仿制一架了机翼是不是KT板对折的?用多粗的碳杆加强没?能拍个细节图吗

已经粘在里面了,我给你画个图看一下吧,图中的翼梁是KT板切成条粘在一起做的,制作的关键是前缘的切口开120度槽再折,而且折过来以后前后缘的高度要在一个水平面上。我分享一下图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错,看得我都想仿制一架了机翼是不是KT板对折的?用多粗的碳杆加强没?能拍个细节图吗

网友:
感谢楼主用心回复和乐于分享的精神。这个做法的机翼强度应该是不用碳杆了,整个机翼带两个舵机一共超过150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