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两只FT的mini小鸡,搅局者+F4U海盗(+更新JBug)

楼主(2018-07-04):
买的魔术板的,不太好装,原版都是KT板的,大体完工
30楼更新海盗涂丙烯和新做另外一只小鸡

网友:
搅局者很好飞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用的什么胶

网友A:
很漂亮的配色,楼主是怎么把胶带粘到魔术板上的,粘的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用的什么胶

绝大部分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配色,楼主是怎么把胶带粘到魔术板上的,粘的住吗

pvc胶带,目前没问题,还没飞

网友:
这个双翼机看着就好飞过海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配色,楼主是怎么把胶带粘到魔术板上的,粘的住吗

另外用拼拼豆豆的小熨斗熨一下粘得牢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用拼拼豆豆的小熨斗熨一下粘得牢一些

等会儿,啥是拼拼豆豆

网友:
海盗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会儿,啥是拼拼豆豆

小孩玩的手工,淘宝一搜就知道了,只买熨斗二十多块包邮,这玩艺

网友B:
f4u好组装吗,翼型两边做成一样的难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u好组装吗,翼型两边做成一样的难度怎样

还算好装,FT官方的视频是KT板的,我买的是魔术板的,粘接方法不太适用,比较费劲,全割断粘,有辅助确定角度的小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用拼拼豆豆的小熨斗熨一下粘得牢一些

不用这么麻烦,粘纤维胶带前,先在魔术板上刷泡沫胶,牢固得很

网友D:
做过KT的双翼机,空中太灵敏,一定要在地面调好舵量

网友E:
楼主是自己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自己裁的吗?

买的空机,激光切割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KT的双翼机,空中太灵敏,一定要在地面调好舵量

越小飞机越贼,套材里有调整舵量角度的小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的空机,激光切割好的

这帖子差一个产品链接

网友F:
这双翼机我做过,完美降落比较困难,油门大一点不下来,刚刚收一点就直接往下栽拉都拉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小飞机越贼,套材里有调整舵量角度的小片

自己按照图纸切的,不用套材,遥控器里设置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差一个产品链接

不需要链接,FT的飞机可以自己切,也可以淘宝买套材,很多家卖,原设计是KT板的好装,魔术板的不好装,而且要重一些,也偏软,但是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粘纤维胶带前,先在魔术板上刷泡沫胶,牢固得很

是滴,不过涂泡沫胶干的慢,而且比较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双翼机我做过,完美降落比较困难,油门大一点不下来,刚刚收一点就直接往下栽拉都拉不住。

装完了感觉还是挺重的

楼主:
海盗涂上丙烯,又做了一只JBug

网友G:
你好,请教下电池的安装位置,方便的话给个照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教下电池的安装位置,方便的话给个照片,谢谢!

搅局者电池在机腹,魔术贴固定的,海盗电池在鸡头舱盖里,安装制作视频网上都有,我是直接看ft官方YouTube频道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教下电池的安装位置,方便的话给个照片,谢谢!

网友:
谢谢,,我已经把下面的 板子都粘好了,看来还得重新割开

网友H(2018-08-18):
楼主,我也刚买的这个魔术板,要是早看到你这个帖子知道不好粘就买kt板的了。
再请教,你用的电机和桨的参数,我打算用郎宇2204 kv1800,用8040或者7050桨,你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也刚买的这个魔术板,要是早看到你这个帖子知道不好粘就买kt板的了。
再请教,你用的电机和桨的 ...

搅局者我用的是2212/kv1400电机,8-9寸桨,30a电调,1300mah 3s电池,一直没时间,目前只飞了一次,用的旧电机还出毛病报废了,换了一个kv1200的还没飞,感觉还是比较好飞的,不过我的没调试好,这机我觉得头大还是用低点kv大点的桨好点。
海盗我用的是2204/kv2300电机,5-6寸桨,15a电调,500mah 3s电池,不太好飞,很贼,关键是我的飞行技术太烂,驾驭不了,暂时当静态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搅局者我用的是2212/kv1400电机,8-9寸桨,30a电调,1300mah 3s电池,一直没时间,目前只飞了一次,用的 ...

我得是海盗这架,你说的很贼,是不是速度比较快,翼面动作比较大的原因。
我打算用2s电池 kv1800 、6~8吋桨试试,桨太大翼展小受反扭影响会大一些,所以要试试。另外结合你说的贼的问题,到时候看看调整舵臂的连接点能不能解决。
这种翼展小的飞机,可能必须要速度快才能提供足够升力,所以不太好飞,如果我也飞不了,就做好漂亮的涂装做静态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两架禁得住飞吗?

网友:
尺寸小,难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得是海盗这架,你说的很贼,是不是速度比较快,翼面动作比较大的原因。
我打算用2s电池 kv1800 、6~8 ...

海盗这个用7-8寸桨感觉有点大,具体我也没试过,标配应该是5-6寸桨,我的是舵面调到最小了还是动作太大,没在遥控器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