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天线求助

楼主(2018-07-04):
手上的KDS遥控器的天线从中间断了,原厂的买不到,能不能买个天地飞的接上使用。

网友A:
频率一样天线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一样天线通用

这个所谓的频率是否指控上写着2.4G的,都通用

网友:
你家翻翻报废的路由器天线找个能拆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所谓的频率是否指控上写着2.4G的,都通用

应该说是一个频段的都通用,都是2.4G的就行

网友:
淘宝都有得出售的,买回来,如果长短不一样,可以剪短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