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改双发布线问题

楼主(2018-07-04):
请问双发双电调如何走线?是混控还是并联。打算用ff9控(古董了)。

网友A:
混控并联都可以,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并联都可以,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

好的,谢谢。

网友B:
并联没法设置差速,浑控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没法设置差速,浑控比较灵活

那请问,混控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混控具体怎么设置呢?

首先两个电调分别接在三通道和辅助通道,然后设置:1.三通道混控辅助通道,2.方向通道混控三通道,3.方向通道混控辅助通道。最后就是微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混控具体怎么设置呢?

三通道是油门通道,各个接收机不一样,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通道是油门通道,各个接收机不一样,注意

我试着调一下,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两个电调分别接在三通道和辅助通道,然后设置:1.三通道混控辅助通道,2.方向通道混控三通道,3.方向 ...

混控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开副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两个电调分别接在三通道和辅助通道,然后设置:1.三通道混控辅助通道,2.方向通道混控三通道,3.方向 ...

辅助通道和油门混控,是负责,让2电机和1电机联动,方向和35混控,是为了调节差速是吧?然后可以用微调来调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辅助通道和油门混控,是负责,让2电机和1电机联动,方向和35混控,是为了调节差速是吧?然后可以用微调来 ...

对,是这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混控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开副翼了?

没试过不开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是这意思

多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

指导不敢说  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导不敢说  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导不敢说  互相交流

还有个疑问,双发混控的话,接双电,还是单电?有差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双发混控的话,接双电,还是单电?有差别吗

原理上没差别,就看飞机重量和重心了

网友D:
并联,最简单,少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最简单,少折腾

并联差速明显不? 单BEC给接收机供电还是双BE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联差速明显不? 单BEC给接收机供电还是双BEC?

单bec,基本感觉不到差速问题,前提是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bec,基本感觉不到差速问题,前提是校准好

好吧,电机还没到,哈哈。把一窝古董拿出来摆了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混控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开副翼了?

副翼是横滚,双发差速是转向,不是一个作用

网友E:
冲浪者双发设置差速,混控都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冲浪者是传统结构的飞机,机身比较长,尾舵效应明显,还怕转不过弯来?如果你觉得转弯还不够灵活,那就在尾舵上贴一块写字板(小学生用的那种塑料材质的),尾舵效应非常明显,转弯更加的灵活,如果操作熟练的话,可以做到2m半径180度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浪者双发设置差速,混控都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冲浪者是传统结构的飞机,机身比较长,尾舵效应明显, ...

佩服老英雄。

网友F:
我是并联,一直接的单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并联,一直接的单电

谢谢,已经并联单电了。

网友G(2018-10-07):
我也准备用吃灰的FF9飞x8了,不过单发。楼主能分享点照片么?想装一架双发玩玩,反扭力是不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准备用吃灰的FF9飞x8了,不过单发。楼主能分享点照片么?想装一架双发玩玩,反扭力是不是没有了

是的,没有反扭了,我的其他帖子有详细的照片哦~手机里没存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