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九和非凡F2飞控如何设置一键返航

楼主(2018-07-04):
求助,天九和非凡F2飞控如何设置一键返航

我用的天九和非凡的f2和f2s飞控,去年百度设置好了一键返航和关控(失控)返航,现在重设找不到文章了,有哪位大大知道的告之下

网友A:
5通道三段开关 有一个就是返航,具体是哪个段位,看你设置了

失控返航需要在你设置好返航段位后,在失控返航的设置里拨到这个段位,然后上传接收机,当接收机收不到信号,就执行返航了

网友A:
另外咨询楼主,F2S飞控有哪些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通道三段开关 有一个就是返航,具体是哪个段位,看你设置了

失控返航需要在你设置好返航段位后,在失控 ...

就是忘记怎么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咨询楼主,F2S飞控有哪些升级?

界面好像一样,线束,接头,gps升级了,多了个铝外壳

网友B:
一键返回要有飞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键返回要有飞控才行。

非凡F2飞控

网友C:
f2没啥复杂设置吧,把模式切换接到三段开关上,其中有一档返航。在遥控器里设置失控保护,失控后三段开关置为返航模式。

要注意的是一旦观察到飞机失控触发返航,就要把遥控器手动拨到返航模式,否则飞机会在失控边缘反复自动切换模式,这个跟APM有很大不同。

我这是两年前的F2,不知道现在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f2没啥复杂设置吧,把模式切换接到三段开关上,其中有一档返航。在遥控器里设置失控保护,失控后三段开关置 ...

说起来很简单,现在不记得怎么弄了。去年一下子就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