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控,要我加速计校准,是否我炸机后,飞控震傻了, ...
我的飞控,要我加速计校准,是否我炸机后,飞控震傻了,每次炸机后都要校准?

楼主(2018-07-04):
我的飞控,要我加速计校准,是否我炸机后,飞控震傻了,每次炸机后都要校准?

网友A:
手动模式飞可以关了加速计

网友B:
自稳模式炸鸡次数多了后确实要校准,要不然就遥控器微调;手动不用,因为手动模式根本没用加速度计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我的炸鸡后都要做个大baojian,检查紧固件、排线、电装,然后清洁一下,经常容易出现飞控松动,主要看看减震板。

网友E:
时常的校准一下是不是提倡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