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大嘴鸟60级飞机用RCGF10cc发动机,动力够吗?

楼主(2018-07-05):
请问环球大嘴鸟60级飞机用RCGF10cc汽油机动力够吗?

网友:
根本飞不动!!!!!!!!!!!!!!!!!!!!!!!!!!!!!!

网友:
这个发动机  拉力只接近三叶二冲程36发动机

网友A:
20cc正好,
10cc滑跑

网友:
拉力 5kg才够吧

楼主:
RCGF10cc发动机功率有1.4KW,大嘴鸟标配OS95四冲功率是1.7ps,1249.5KW,RCGF10cc功率大于OS95四冲。应该可以啊?

网友:
10cc拉力和四冲程61差不多

网友:
最少得15cc汽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cc正好,
10cc滑跑

正解,这个飞机时速点高,10cc根本飞不起来。

网友:
配20CC,杠杠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知道了。

楼主:
20cc的汽油机有DLE20RA,RCGF 20CCRE请问那个好调整些、稳定些?还有个NGH GT17 17cc汽油发动机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RCGF10cc发动机功率有1.4KW,大嘴鸟标配OS95四冲功率是1.7ps,1249.5KW,RCGF10cc ...

不用看功率,两冲机的功率标的都很高,举例来说os r2102功率有2.8p 你会用它去飞你的大嘴鸟吗
二冲机是要很高转速才能到标称的功率的,一般飞行到不了那个转速
另外,用30cc以下汽油机飞像真机属于找死行为,发动机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功率,两冲机的功率标的都很高,举例来说os r2102功率有2.8p 你会用它去飞你的大嘴鸟吗
二冲机是 ...

35cc以下飞3D不行,飞像真机绰绰有余吧!没线性不代表不稳定啊!我的20cc从来没空中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cc以下飞3D不行,飞像真机绰绰有余吧!没线性不代表不稳定啊!我的20cc从来没空中熄火!

像真机还是用甲醇四冲程吧,汽油的确实不是很稳定,你的或许调教比较好,出问题的我见过太多

网友:
这个飞机确实用甲醇比较好!比汽油四冲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