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160a电调设置怎么连线

楼主(2018-07-05):
想问下大神这款电调在调参状态下这几根线具体是怎么连接的。还有就是电调上除了1和2连根细线,还有另外的两根细线,不知道具体什么作用。不甚感激!

网友:
3插1   4插接收      2估计你用不到好像是转速之类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样接好了之后可以用遥控器进行设置,不过,其实就是首次飞行进行定速设置的时候要用到遥控器和那根线而已,设置好之后可以扔掉那根线,直接把1插到接收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