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阻力很大

楼主(2018-07-05):
我买回来也没炸,就是很紧,我手一转感觉阻力很大,转不动。飞了几次了。这电机大家觉得咋样?

网友A:
拍实物图 者能看出来什么

网友B:
是顿挫感吗?电机一般吧,新手用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顿挫感吗?电机一般吧,新手用挺好的

不是,是持续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实物图 者能看出来什么

实物差不多,新的。就是问一下这个kingkong gt 2205是不是普遍紧

网友C:
4个都这样吗,我也打算买呢

网友D:
3个接头有2头短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都这样吗,我也打算买呢

不是,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接头有2头短接了吧

啥意思,能转呀,断电也紧

网友E:
我的也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知道紧了会不顾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知道紧了会不会费电

网友F:
拆除底下的C扣,看看还紧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除底下的C扣,看看还紧不紧

因为这是,拆了好多次了,没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顿挫感吗?电机一般吧,新手用挺好的

好点的电机都紧点,磁力强,普通电机手转到一下,顺滑转好多圈

网友:
好点的电机都紧点,磁力强,普通电机手转到一下,顺滑转好多圈,你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有几个 使用正常

网友G:
我有一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正常

那估计我的是个例,再买一个了只好,太紧了总感觉费电

网友:
可能马达线碰到了一起,有电磁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