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伟力1/12军卡改比例

楼主(2018-07-05):
自从上次掉江事故以后,手里就剩了一个乐迪四通遥控器,于是乎找到这款1/12的类似顽皮龙的军卡,先买了接收、舵机、电调、FPV摄像头、led灯以及控制线。

下午五点到的,开箱之后先原厂状态试开了一圈 ,非常顺滑,非常静音,虚位抖动也很小。采用板簧悬挂,伞齿位置安装了轴承,转向杯金属材质,390电机,非比例转向和油门,没有led灯,整体材质和做工超出预期。首先把车壳拆了,将原厂的转向器卸下来,把我买的13kg金属舵机装了上去 ,固定方式为热熔胶,需要切掉一些干扰安装的螺丝柱,在这里不小心用刀把大拇指切开了三公分的切口,不过这并不影响我接下去的工作,管他什么破伤风之类的。
其次就是电调接收机马达之间的连接与固定,我把led灯装了上去,通过第三通道控制开关,最后就是兵人与fpv的固定,暂时弄到这里吧!

网友A:
三公分如果是指深度的话,最好还是处理一下

网友B:
是深度,下面桌子腿也断了,哈哈,改的不错,应该顺滑了不少。
来自微站

网友C:
美中不足就是那个轮毂,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公分如果是指深度的话,最好还是处理一下

没有事了 很奇怪 一点都不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中不足就是那个轮毂,太丑了。。。。

我也觉得 后期如果远啊出金属轮毂和软胎皮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深度,下面桌子腿也断了,哈哈,改的不错,应该顺滑了不少。

原厂就很顺滑 我数了下 全车还差12颗金属轴承,过段时间再op金属传动轴 减速比大点的波箱 转向拉杆 钢板悬挂如果再软点就好了

楼主:
wifi摄像头放在了车厢板上 车尾底部加装了冒烟波箱

楼主:
电池仓 很能装

网友:
美中不足就是那个轮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