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8650电池疑问?

楼主(2018-07-05):
自组的3S3P18650电池组放电到10.2V电流就跟不上了全油门都只有半油门的动力,用的朗宇X2212 KV1400配8X6桨,11V左右的时候都不会感觉电流不足,全油门都有劲。18650不是可以放电到3.2V吗?难道10V多的时候电流就跟不上?买的2000毫安单颗放电20A的18650电池。

网友:
自组的怕是内阻比较大吧,测测看

楼主:
不关内阻的事吧有电的时候不会啊

网友A:
你不懂电池的放电曲线,锂电池放到3.2V就已经放完95%以上电量了,你还想让有劲,那不是扯吗?

网友B:
18650不适合大倍率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懂电池的放电曲线,锂电池放到3.2V就已经放完95%以上电量了,你还想让有劲,那不是扯吗?

18650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不适合大倍率放电

倍率不大啊 正常飞三分之二油门也就十几安的电流

网友:
是的 飞几下就没力气了 才3c放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倍率不大啊 正常飞三分之二油门也就十几安的电流

那你电池容量多少呢

网友C:
10.2 /3 = 3.4V ! 还能有一半动力,必须恭喜你。。。

网友D:
楼主飞什么飞机啊

网友:
什么电池啊……18650动力电不是很多c数一般都不高,放电电流小很正常啊

网友:
动力电 放到每节3.7就停止放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电池容量多少呢

60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什么飞机啊

自制三角翼

楼主:
统一回复 找到问题了 电调低压保护

网友:
还早,还可全油1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2 /3 = 3.4V ! 还能有一半动力,必须恭喜你。。。

还有那么多电?

网友:
那不就对了,12安都已经是2c放电了,还不算大倍率吗,

网友E:
18650因为C数都不太高,在无负载和有负载掉电比较厉害的,哪怕松下的电池也是如此。灰松下3C大约10A,绿松下1C大约4A
6000mAh是3S3P的总容量还是单个电池容量?如果是单个电池的你100%买到假货了
要大容量为啥要执着18650?20700和26650也可以组电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因为C数都不太高,在无负载和有负载掉电比较厉害的,哪怕松下的电池也是如此。灰松下3C大约10A,绿松 ...

6000毫安是3节并联 下次就是考虑用26650电池来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00毫安是3节并联 下次就是考虑用26650电池来做

你说的3S咋又成了并联了,并联了就是1S,你完全没有搞明白

网友F:
3S3P就是9颗电池,LZ这飞机载重挺大的啊

网友:
10.2V是在什么地方测的?是空载测的还是加载测的?

网友:
这种电池适合慢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3S咋又成了并联了,并联了就是1S,你完全没有搞明白

3S是指串联3P是指并联

网友G:
普通18650锂电池放电平台3.4左右,如果内阻大,即便电压还很高,只要电流一大马上电压骤降,放不出电,如果内阻不大,低于3.4就几乎放光了。

网友:
你自己说的啊

网友(2018-09-02):
兄弟,18650可以组4串,压降应该可以接受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 电调低压保护现在用起来爽可以放到9点几V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上全对
另外,你这么小飞翼不用2层板。太重。

楼主:
不小啊翼展一米多  用一层没翼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关内阻的事吧有电的时候不会啊

内阻的话,看看发热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H:
     你的电池组有多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池组有多重?谢谢了

3S3P 450G左右

网友(2019-02-10):
请问电调低压保护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如何调整啊?

网友:
选的电池不行,应该选18650动力电池,电动工具上用的就是动力型18650电池,SONY VTC6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3S3P就是9颗电池,LZ这飞机载重挺大的啊

感觉一般 电池就是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18650锂电池放电平台3.4左右,如果内阻大,即便电压还很高,只要电流一大马上电压骤降,放不出电,如果 ...

18650电池可以放到3.2V 电调低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