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定速

楼主(2018-07-05):
想上油机上装pix 不知道能否定速

网友:
不会,帮顶了。听说油鸡用pix减震是关键呀~

网友:
可以定速,加一个定速模块就行了

网友:
PIX只是一个飞控,还要加其他东西才能实现其他应用

网友:
定速传感器

网友A(2018-08-08):
截至目前的固件3.5.7稳定版,不支持定速。只能通过配置辅助端口(AUX)读取转速。想定速就装个Futaba的油机用定速器。

网友:
油王定速 不错的

网友B(2018-12-12):
引用 网友A:
截至目前的固件3.5.7稳定版,不支持定速。只能通过配置辅助端口(AUX)读取转速。想定速就装个Futaba的油机 ...

我刷的3.5.5。。。最新的3.6以上过不了自检一直显示罗盘干扰错误。3.5.5一次过。每次开机自检都快。现在定速直接接的接收机。请教一下怎么把转速的信息给飞控读取?具体的接线和飞控地面站设置。亚拓的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的3.5.5。。。最新的3.6以上过不了自检一直显示罗盘干扰错误。3.5.5一次过。每次开机自检都快。现在 ...

配置辅助端口,这个在WiKi上有,搜一下governo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