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飞控降落精度

楼主(2018-07-05):
请教大佬,项目要求返航或者定点降落精度要好,用两个gps或者调更好的pid参数有帮助吗?或者用其他什么方法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K

RTK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K

大佬说的是实时差分定位吗?。不过pix怎么实现呀

网友B:
用pixhawk2和here+ rtk 在rtk fixed状态下可以重复十厘米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说的是实时差分定位吗?。不过pix怎么实现呀

HEX有一套pix匹配的here+  不过我们测试在天台最多的就是float  一直不能稳定Fix  对环境要求太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有一套pix匹配的here+  不过我们测试在天台最多的就是float  一直不能稳定Fix  对环境要求太严了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ixhawk2和here+ rtk 在rtk fixed状态下可以重复十厘米的精度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EX有一套pix匹配的here+  不过我们测试在天台最多的就是float  一直不能稳定Fix  对环境要求太严了

here+用的是ublox m8p芯片。你可以找其他厂家的  只要可以串口通信就可以调试

网友:
小白对于楼上说的都没听过

网友C:
m8n gps无数次降落基本在1~6m间,属于随机,别想的太多
怼一个rtk上去据说能到10cm,本人持保留意见,如果说是比m8n高,我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8n gps无数次降落基本在1~6m间,属于随机,别想的太多
怼一个rtk上去据说能到10cm,本人持保留意见,如果 ...

排除气流干扰,rtk降落10cm轻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n gps无数次降落基本在1~6m间,属于随机,别想的太多
怼一个rtk上去据说能到10cm,本人持保留意见,如果 ...

现在准备搞搞ir lock

网友:
最好优化一下布线,飞控这些离大电流线材远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pixhawk2和here+ rtk 在rtk fixed状态下可以重复十厘米的精度

here+对环境要求太高了不好使、 立站就得半个点、不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ere+对环境要求太高了不好使、 立站就得半个点、不实用、

不用的 两分钟就可以float  50厘米精度还是可以达到的    进fixed就比较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 两分钟就可以float  50厘米精度还是可以达到的    进fixed就比较难了

浮动精度很一般的.... 固定解精度好的多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除气流干扰,rtk降落10cm轻松做到

好的rtk在空旷场地没一点问题,但是m8p之类的就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re+用的是ublox m8p芯片。你可以找其他厂家的  只要可以串口通信就可以调试

好的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
M8N才几百、便宜的模块几十、
比较便宜的差分站+机载端 就用天宝的BD930也5000+  ...

老哥,你有好的rtk方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