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想请问各位大神关于如何装机几个问题!感谢!

楼主(2018-07-05):
想装一台4轴或者6轴的,有几个要求1.续航时间长一些,最好超过40分钟  2.需要能地面站操作    3.定位一定要精准,误差越小越好,挂载的设备也没什么,就普通的云台和相机就可以,大神们能指点一下小白么,飞控,电机,gps,电池什么的该怎么选?谢谢啦

网友:
这个40分钟的要求有点高啊

网友:
老虎的电机可以试试。飞控的话大疆系列吧。

网友:
哪吒飞控

网友:
定位准?那就是要差分rt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1w起

1万也是可以的,关键是怎么选配啊

网友:
从你们评论中学到东西了.
虽然只是先知道个关键词

网友:
6S16000的电池,15寸浆,48左右盘式电机,4轴,40分钟问题不大.关键是控制起飞重量.除了电池,其他尽量轻.

网友B:
精准定位得上RTK了  厘米级精度
飞控的话拓攻也还行啊,自带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准定位得上RTK了  厘米级精度
飞控的话拓攻也还行啊,自带地面站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