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拉杆到底,舵机会发出碰到障碍物的声音,这个不要紧 ...
操纵拉杆到底,舵机会发出碰到障碍物的声音,这个不要紧吧!

楼主(2018-07-06):
试了很多种方法升降舵的
舵机
拉杆下拉(向上)一直都有声音,不知道为什么上卡和其他通道都不会,调试了一下午了,舵机臂上面中间都试过,舵机臂周围会碰到的泡沫也都切了,甚至塑料拉杆管都切了
不知道这样要不要紧,可以的话就让它有声音吧!

网友A:
说明你的舵机什么时候伤过,齿轮没有完全回位。这样的舵机就用不了太久了

网友B:
可能需要拆开,看一下齿轮了.

网友C:
我是天地飞的控,只要拉到底所有舵机都会有声音,就是行程调小了也是一样,但是用着好好的

网友D:
只说我遇到的。有个舵机往一个方向时会发出咔咔的声音,后来舵机复位变迟钝,拆开一看其中一个齿轮崩了一个齿。

网友E:
舵机超过他的最大拉力了。

网友F:
如果利用了快调的话有可能是快调太紧了

网友G:
换个舵机测试控制变量

网友H:
只装舵机臂不接连杆试试,如果还有声音就别用了,崩齿的可能性很大。我就遇到过。有的舵机有单独齿轮组卖,比如银燕的3元一组好像,我就换过一直在用。飞机比舵机值钱多了,不要带伤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