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

楼主(2018-07-06):
我的50A电调2814
电机
,通电后电机怎么只有滴~滴两声提示音,电机可以正常运行,3s4s都是两声提示音这正常吗

网友A:
连续的两声代表电压不正常,检查下保护电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的两声代表电压不正常,检查下保护电压设置
怎么检查能说详细点吗,通电后滴~滴两声,马达可以正常运行,电池用的4s电压很足

网友B:
两声如果长短不一样,长的那声代表的可能不是1S

楼主:
弄好,电调的电池类型是错的镍氢模式,改为锂电后正常了

网友C:
正常吧应该

网友D:
查一下、电机、电调都能支持几S电池,然后看一下您用的电池是几S的!感觉肯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电调头开始设置的镍氢电池所以就鉴别不出锂电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