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电机选择

楼主(2018-07-06):
请问690翼展的涵道F22,64涵道的电机选多少kv好?风叶数又选多少?涵道电机哪个牌子好?

网友A:
一般的涵道都是配套好的  你根据需要的参数【如推力   电池的S数等】选购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涵道都是配套好的  你根据需要的参数【如推力   电池的S数等】选购就行啦

就是觉得配套的电机不怎么好,那配套的电机只说明是64涵道,电机参数也没有

网友:
群汐的2827 或者2822

网友:
FMS的64涵道,4S电池。

网友:
感觉fms比较好吧,大厂

网友(2019-02-07):
要买的话还是买fms的涵道吧,好一点能多出快一百克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