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px

楼主(2018-07-06):
最近喜欢上了mcpx,想改个尾无刷的,哪位大神能告诉我尾无刷的信号取那个点呢

网友:
翻老贴吧应该都有

楼主:
没有呢,找不到,都是买卖的贴

网友A:
空心杯吧老铁  改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有台hcp100s在咸鱼出售  想弄双无刷别折腾mcp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杯吧老铁  改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有台hcp100s在咸鱼出售  想弄双无刷别折腾mcpx了

这几天都改好了,换了150x的旋转头,改了尾无刷,杠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天都改好了,换了150x的旋转头,改了尾无刷,杠杠的

真的假的,150的旋翼头主轴直径3mm,mcps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150的旋翼头主轴直径3mm,mcps也是?

是的啊,mcpx主轴是3mm,用碳棒改

网友:
确实还是空心杯省事,当时死活想改双无刷,最后虽然成功过了,但是感觉锁尾也没多大的提升,不过耗电明显增加,毕竟一个无刷电机的增重,一个电调的重量对小机来说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C(2018-08-06):
我现在一个MCPX,一个MCPS,锁尾感觉MCPS更稳一点,MCPX换了716,效果一般呢?
不改无刷,有没有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一个MCPX,一个MCPS,锁尾感觉MCPS更稳一点,MCPX换了716,效果一般呢?
不改无刷,有没有比较合理的 ...

sut720   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C:
原尾组重量只有1.5克,换了SUT720要4克多吧。重量增加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尾组重量只有1.5克,换了SUT720要4克多吧。重量增加好多啊

一直想弄一个 但是手里没遥控 就搁置了 我手上3个控了 实在不想再倒腾一个控 也没有哪个大神帮mcps主板搞个卫星接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一个MCPX,一个MCPS,锁尾感觉MCPS更稳一点,MCPX换了716,效果一般呢?
不改无刷,有没有比较合理的 ...

空心杯可以用到8毫米尾电机应对2s动力,1s动力用华的06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心杯可以用到8毫米尾电机应对2s动力,1s动力用华的06尾最好

现在好像找不到06的锁尾了

网友(2018-09-30):
MCPX 主尾电机改无刷接口,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