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感度尾巴问题

楼主(2018-07-06):
大哥们.本人450l亚拓.调机全部OK了.目前就是那辅助通道陀螺仪感度困扰着我.起飞飞机震动不是太大.还行.尾巴抽风厉害.我降低了陀螺仪的感度.目前都降到了18了...无语.尾巴向右跑.电池就飞悬停发烫.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请大神指点.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网友:
油门曲线应该是一条水平直线,电调使用定速模式。陀螺仪感度可以加一下

网友A:
油门一般分三档,每一个档都是一条水平直线,我一般是50、75、86。当然具体多少按照自己喜欢。锁尾感度要根据转速不同而调节的。一般转速越高感度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一般分三档,每一个档都是一条水平直线,我一般是50、75、86。当然具体多少按照自己喜欢。锁尾感度要根 ...

我这感度调到18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可能的,

如果,你的感度设成【非锁定式 NORM 】的话,它会因为震动而左右抽风的,

不管你设感度多少都没用,要设定为【锁定模式 AVCS】就没事了,

试试吧

网友:
尾舵中立点设好没有?不好再试试降低螺距曲线增加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可能的,

如果,你的感度设成【非锁定式 NORM 】的话,它会因为震动而左右抽风 ...

在控里面调吗?

网友B:
在遥控发射器里  陀螺仪感度  GYRO SENSE

最好看你的遥控说明书,它有教你如何设锁定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遥控发射器里  陀螺仪感度  GYRO SENSE

最好看你的遥控说明书,它有教你如何设锁定模式的

谢谢大哥

网友:
快速抖减感度 慢速晃加感度 k8的话控感度参数无效 感度和pi值还有补偿设好能完美最好,不能的话宁可小幅度抖 不要软好一些
mb的话调节可以结合旋钮试试(一个类似刷新率的感度 一个类似每次调节量的感度,不清楚具体情况,反正我是这么感觉过来的哈)其余陀螺仪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换山寨K8都比GPRO好飞,又好调。

网友:
gpro就是不好用,我用过,不容易调,换v8或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