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n甩块换了两个了,飞一次就裂口了,

楼主(2018-07-06):
700n甩块裂口换了一个,刚飞一次有裂口了,是甩块质量问题还是其他原因,玩油机的模友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罩杯里面和离合器甩块之间的间隙过大,甩块就容易断裂。可能是来令片磨损过多导致间隙过大 ,也可能 ...

感谢回复,我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B:
该换离合器摩擦片了,粘摩擦片时,把甩开用电工胶布缠2圈,然后按进杯子里,取出来间隙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换离合器摩擦片了,粘摩擦片时,把甩开用电工胶布缠2圈,然后按进杯子里,取出来间隙刚合适。

好的,感谢

网友(2018-09-17):
引用 网友B:
该换离合器摩擦片了,粘摩擦片时,把甩开用电工胶布缠2圈,然后按进杯子里,取出来间隙刚合适。

好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