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发错了,哪位高人可以指导线路

楼主(2018-07-07):
就是这个情况了,电磁阀是12v的·,水泵·要用7.4v供电,现在有两个7.4v的电池,一个是从电调上引过来的,一个是2节18650锂电池组,有4个限位开关,不过只能2个2个的打开,有两个升压模块,有两个小型30A的电磁继电器,哪位高人可以指导线路,让水泵和电磁阀同时开同时闭,摇臂在中间,都停止

4个限位开关

4个限位开关

楼主:
电磁继电器7.4v即可启动,但标的是12v

网友:
加我微信26243230

网友(2018-08-13):
为啥这么供电呢    还用18650

网友:
常闭型电磁阀 电磁阀的线跟水泵接在一起

网友:
一个唧筒控制器 搞定所有线路 微动开关都不用 机械控制容易出问题线路又复杂 现在电气化时代都用芯片控制了

网友A:
支持楼上的说法,,,恳求这个【唧筒控制器的链接】

网友:
控制器我这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的说法,,,恳求这个【唧筒控制器的链接】

推给你淘宝一家店卖的 我在他那买过好几次了 都蛮好的 不过有些东西都是下了订单之后手工做的 可能要等一两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的说法,,,恳求这个【唧筒控制器的链接】

【无锡冬星模型】,復·制这段描述QoKcbcCOtKD后咑閞手机淘宝或者用浏览器咑閞http://m.tb.cn/h.3eEzMqP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锡冬星模型】,復·制这段描述QoKcbcCOtKD后咑閞手机淘宝或者用浏览器咑閞http://m.tb.cn/h.3eEzMqP ...

感谢,你了【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