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了,手拉拨盘甩出

楼主(2018-07-08):
前几天刚刚给我老汽油O更换新发动机,玩了两次都是发动机抱死,手拉松掉了,这次多打点螺纹胶,难道还要注意点什么的?

网友A:
发动机抱死?水冷不起作用还是缺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抱死?水冷不起作用还是缺机油?

是后面松了,倒置发动机抱死,打开就好了

网友B:
拨盘是顺时针安装的,应该越拉越紧,是不是曲轴上半圆键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盘是顺时针安装的,应该越拉越紧,是不是曲轴上半圆键掉了?

拉的时候是越拉越紧,估计发动机猛加油门时给甩松的 太暴力了

网友:
QJ的机器转速一般,是不是手拉和拨盘配合的有点紧?

网友:
还有种可能就是你的那个飞轮很重,油门加大的时候它起到反扭的作用甩开了

网友:
出现两次了 还是上点螺丝胶吧

网友(2018-11-22):
有的这样折腾还不如换虎王,手拉绝对结实

网友:
我的以前也是  一拽就下来  打螺丝胶就行了   还有拨盘和启动不能太近了  还有你这个手拉不好 我用的也是这样的 但是和你这个由区别 我开始买的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手拉大弹簧外面的那个白圈没有卡牙  一拉白圈就突出来顶到拨盘上 然后就暴死了  你换一家买这个手拉

网友:
掉了就直接改 电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