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请教几个关于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8-07-08):
在焊接一些比较小的部件时比较吃力。
这把烙铁放了一段时间,成这个样子,需要更换吗?
还有想请问一下大家是如何焊接的?比如导线和接插件,是两边都上锡再熔锡吗?这把烙铁尖端不粘锡,加了松香也没用,之好用图中尖端白色部分,但是很难操作,请问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换头,有不同形状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头,有不同形状的头

五金店买得到吗?

网友B:
买助焊剂,要焊接的部分都提前用助焊剂上锡。你这个不粘锡是头氧化了,需要打磨一下,上锡保护。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助焊剂,要焊接的部分都提前用助焊剂上锡。你这个不粘锡是头氧化了,需要打磨一下,上锡保护。

松香是助焊剂吗?之前打磨过,但是很快还是会变黑..

网友:
烙铁头的前端是特殊合金材料 不能打磨 仅需用湿抹布擦拭后  挂松香焊锡   不要长时间空烧烙铁

网友:
烙铁头需要保养的,才能保证头上粘锡。打磨好了立马上助焊剂保证头上一直有锡状态不容易氧化

网友:
可以用不就行了,我的和你一样要变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松香是助焊剂吗?之前打磨过,但是很快还是会变黑..

松香是焊接的时候,浮在焊锡表面抗氧化的。你需要用焊膏,焊膏是酸性的,用来去除金属表面氧化物。焊膏也没用的话,只能用砂纸锉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是焊接的时候,浮在焊锡表面抗氧化的。你需要用焊膏,焊膏是酸性的,用来去除金属表面氧化物。焊膏也 ...

好的,谢谢您!

网友D:
别听别人的,这种合金的不会氧化,哪个破抹布沾湿使劲擦几下就行了,以前老式的需要打磨一层氧化层才能用,时间长了都磨短了

网友:
买好点的烙铁架,有海绵的,加水就可以清理,我用的这种

网友:
教你一个好办法,用砂纸或锉刀打磨出铜色,特别好用

网友E:
根据需要买不同形状烙铁头,我比较喜欢马蹄型的,烙铁这些东西买好点的,可以用很久 ,关键是顺手,我用的黄花调温的,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需要买不同形状烙铁头,我比较喜欢马蹄型的,烙铁这些东西买好点的,可以用很久 ,关键是顺手,我用的 ...

我的就是黄花的。只不过平常焊接时不知道什么温度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听别人的,这种合金的不会氧化,哪个破抹布沾湿使劲擦几下就行了,以前老式的需要打磨一层氧化层才能用, ...

原来要加水难怪用那海绵干擦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黄花的。只不过平常焊接时不知道什么温度比较合适

根据焊锡不一样,我一般40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要加水难怪用那海绵干擦好像没什么用

艾玛

网友:
温度越高氧化越快,不焊接的时候温度调低,大面积焊接温度要高

网友:
不沾锡有时候也不一定不好用,有一点粘锡就可以。焊接的时候两边都上锡,上不了锡就用铁刷清理一下,上锡的时候粘点松香。

网友:
换白光头。买小日本的。烙铁头不会烧死。

网友:
不上锡是不是烙铁头氧化了,可以拿砂纸打磨一下,烙铁头需要保养,每次要保证烙铁头上有锡,还有就是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温度,最好不要用很高的温度开到底,那样烙铁头容易坏掉,不用的时候最好关掉,再用时再打开升温应该也花不了多长时间,个人意见,不对之处多多包涵!

网友:
第一,希望你还没花这个冤枉钱,
第二,只需要用砂纸将烙铁头的氧化层全部打掉,然后涂满助焊剂再通电,热了上锡,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
另,有条件还是搞个白菜白光烙铁吧,调温什么的也方便

网友:
线先用松香,后上锡。插座只上锡。靠在一起后加热就行了。我用白光,基本不会不沾锡,从不保养,焊接前打开10秒温度就够了,焊完立刻关掉。头坏了就买新的,很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松香是焊接的时候,浮在焊锡表面抗氧化的。你需要用焊膏,焊膏是酸性的,用来去除金属表面氧化物。焊膏也 ...

千万不要用有腐蚀性的焊油

网友:
调温烙铁,另外如果需要焊小东西弄个八爪鱼焊台方便固定

网友:
换好的烙铁头,平时用湿海绵擦拭氧化,上锡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千万不要用有腐蚀性的焊油

焊完擦干净就好,一般不用。碰到氧化太厉害的旧东西用。

网友:
有相关视频的,楼主可以去看一下.要点讲得挺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