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 fbl安装调试中的问题(金鱼尾,定速,以及遥控设置相关)各种问题请教贴】

楼主(2018-07-09):
这是一场持久战:思想与体力的博弈,望大神、老鸟能不吝赐教。

前言:
前年买了一台飞越450 pro fbl,作为跳直机坑的第一个伙伴,配置是kst 115斜盘舵机,当初只打算飞悬停,进阶再升级设备吧,电机是富丽的,515尾舵,黄k8,升级了富丽的双尾推,好盈铂金40A,没有定速,(只设置了超柔和启动,包括飞行模式也没选择),遥控器是futaba t8fj,另一台14sg飞穿越机的,简单装好之后试飞了几次,工作原因就放下了。虽然很长一段时间没碰过,但是一直惦记着这个家伙事儿。
最近总算得闲了,拿出来擦干净灰尘,尾波箱,主旋头都拆下来好好检查了一番,更正了之前装配的两个问题。
1、大桨夹的推力轴承装到了滚珠轴承的里面,正确的安装应该是滚珠在里面,推力轴承在外边。
2、尾管传动轴中间的轴承套,安装的时候没注意(或者说没经验),安装得太靠机身方向,导致启动之后震动过大,并且传动轴一直在尾管里面做跳绳运动(想想小时候的三人跳绳,脑补一下画面就能理解。。)
解决上面的基础装配问题之后顺便更换了一根尾波箱轴(应该是之前扫地的时候弯了,没检查到。)
调完螺距试飞,发现问题主要以下几点:
问题一、金鱼尾:具体现象为:起飞后60油门悬停,此时快速的推油门上升,或者快速的拉油门下降,都会出现尾巴摆动(向某一个方向大幅摆动之后,会来回小幅度摆动三四下,然后停止,过程大约三四秒。)或者像某一方向大幅度打舵停止后,摆动现象就出现。
问题自我分析:
1、第一检查变距是否顺滑(没毛病,双推间隙很小,并且这种现象的金鱼尾不太像是虚位或者变距不顺滑导致的,机械不顺滑或者虚伪导致的金鱼尾,在悬停状态时也会存在摆动现象,但是我这个只在打了尾舵之后,或者推拉油门之后。)
2、陀螺仪参数调整(通过增加i值,或者增加刹车力度都没用,i从默认的60增加到80,也只有一点点的改善,刹车力度A\B都从20增加至80都没有好的改善,并且出现真正的金鱼尾,悬停时尾巴都会慢速左右轻微摆动。)
论坛潜水发现处理方式无非就是减震........加机械顺滑,加定速,还有就是悬停油门过低,机械顺滑是没问题,螺距±13、油门曲线是常规曲线,60%杆位(油门)悬停,不装大小桨静止推油门震动五百多。。。感觉也不算高,装上大小桨就不知道了,不过好像论坛大神都是定速飞,并且定速非金鱼尾出现的几率低那么多。
这是关于金鱼尾的问题。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二、电机温度较高:具体现象为,正常悬停飞行两三分钟,下来之后电机有点烫手,具体温度多少没有测量。大约55℃吧,摸起来明显觉得温度偏高。因为什么都不懂,新手得不能再新了,所以什么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没有设置。悬停的时候杆位大概保持在65%油门左右,螺距应该对应4-5°左右,大部分飞手航线飞行时。悬停的螺距好像是6°?望大佬指导下普通航线飞行的最佳螺距设定,以及油门曲线设定方式。
因为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发现,所以还未着手排查原因,个人认为应该先从油门与螺距的配合上下手吧?悬停时65油门应该高了,尝试降低到55油门再试下,另外螺距应该也较低。55油门配合6°悬停螺距,是否是最佳搭配? 后面有时间验证才可得知。。
问题三、关于定速以及遥控器的具体设置方法。查阅了下好盈的说明书,对定速飞行还有几个设置方面的小问题。
1、标定转速是否需要买电调设定卡?或者说玩直升机是否需要电调设定卡?好盈官方的定速设定说明看的迷迷糊糊,从描述中无法判断这个设定卡是不是想要定速飞行就必须要买的,并且对于这个转速标定,以及定速具体如何设定,还存在几个理解上的问题。
2、在这里,对于定速设置我个人的理解是:进入电调编程,然后根据电调说明书操作,开启精灵定速、或存储定速,然后退出设定,设定常规油门曲线以及螺距曲线。或者油门保持为50%,也就是需要保证油门在中位50%时,对应的螺距是±0°,然后推油门至50%,等到超柔和启动完成,电机与大桨完全转起来之后,保持几秒钟,应为没有设置熄火开关,所以只需要将油门拉到底即可,或者油门上锁,。此时电调转速标定完成。
3、标定完成后,再次推油门至某一位置,例如60油门,此时电调会根据大桨的负载情况,自动增加或减少功率(转速),以尽可能的保持大桨的转速稳定、恒定,并且经可能的接近预期60%油门值时的螺旋桨转速。所以遥控器的设置就是需要预期油门值为一条直线,比如我希望定速保持65%油门,只需要将油门曲线设置为65%上下一条直线即可。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还有是论坛里貌似用类似乐迪之类的中文控更多一些,本人使用的14sg、t8fg,对于什么油门开关,陀螺增益,螺距曲线,油门曲线,什么模式设置一点不懂,关于futaba 系列遥控器的具体设定教程类帖子真是少之又少(都躲起来啦?),后面将会多方讨教各路老鸟。有精力,有时间的话,根据大神们的指导,去做一些调试类的教程帖子出来。造福广大模友。
以上是根据这个周末在论坛潜水看的帖子,以及一部分说明书中总结出来的。肯定存在大片的错误,希望大神们能耐心的指导下。

好盈官方电调定速设置说明

好盈官方电调定速设置说明

网友A:
先试试减小I值。如果想用低转速飞行可以换用更少齿数的电机齿减小负载。转速标定不需要设置卡。有设置卡则能看到标定了多少转速。

网友B:
問題一

根本就不是問題

突然加速,尾巴不擺才怪,

找找遙控器  PIT-RUD 混控

未命名 -

网友C:
大螺距锁不住尾巴,先试定速,电调调到定速模式,325桨转速不要太低,油门值先试75一条直线,如果大螺距尾巴还是向右跑,可增加陀螺仪锁尾增益或增加转速(油门值)试,如果尾巴向左则降低陀螺仪锁尾增益试,只知道这么多,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减小I值。如果想用低转速飞行可以换用更少齿数的电机齿减小负载。转速标定不需要设置卡。有设置卡则 ...

减少I值也是尝试过了。反而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一

根本就不是問題

用的K8,在陀螺仪软件里已经有加速度补偿了吧?遥控器的这个功能应该是主要针对有副翼,还是说无副翼也是同样可以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螺距锁不住尾巴,先试定速,电调调到定速模式,325桨转速不要太低,油门值先试75一条直线,如果大螺距尾 ...

好的。谢谢指导,现在悬停油门大约65/,螺距大约5°左右。转速应该不算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少I值也是尝试过了。反而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些。

没用过k8.如果是pid的话会增大p和d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K8,在陀螺仪软件里已经有加速度补偿了吧?遥控器的这个功能应该是主要针对有副翼,还是说无副翼也是 ...

不要使用此功能,这是早就淘汰的功能,会导致尾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使用此功能,这是早就淘汰的功能,会导致尾偏移。

应该是有副翼油机,或者有副翼电直,没有平衡系统的飞机会用到此功能,通过遥控器的混空功能,来实现一部分目前无副翼陀螺仪已经实现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副翼油机,或者有副翼电直,没有平衡系统的飞机会用到此功能,通过遥控器的混空功能,来实现一部 ...

有副翼也早已淘汰此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K8,在陀螺仪软件里已经有加速度补偿了吧?遥控器的这个功能应该是主要针对有副翼,还是说无副翼也是 ...

其實看到那麼多字,我就沒怎看,也不知你用 K8

總之就試一下

好多時,不試不知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也早已淘汰此功能了

这个功能是不是以前没有锁尾陀螺仪的时候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是不是以前没有锁尾陀螺仪的时候用的?

是的

楼主:
目前弄清楚的是。我用的是铂金40 A v3电调, 有定速,但是不需要标定。说明书里面已经给出了参考转速了。按照公式计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