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串充板的问题

楼主(2018-07-09):
网上看到个串充板,意思能够理解,3块2S串成6S,不过介绍里没提到电池电源线是不是要插,只是插了平衡头,板上电源线直接插了充电器输出。求大神点拨一下。

网友:
没理解要问什么,插平衡头,接输出没毛病啊。电源线没插,不会说的是充电器电源线吧,这当然要插...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池电源线不用插吗?
单独充的时候,平衡头,电源线都要插。

网友A:
我有一个

网友:
除了A6都要插电源线的吧

网友:
串充是没法插的,三块电池串,只有一个头怎么插。我自已改过串充,不用插

网友B:
他这平衡板是直接使用平衡头了,使用最靠边的正极和负极当电池组的正负极了,就是不能太大电流,因为平衡头承受不住。

网友:
据说平衡头额定电流是3A

网友:
我平时平衡头充电常用6.5A,没什么问题,时间久了肯定会氧化继而接触不良发热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平衡板是直接使用平衡头了,使用最靠边的正极和负极当电池组的正负极了,就是不能太大电流,因为平衡头 ...

就充几块小电池,400毫安的,不会太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