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8-07-09):
各位大佬,64涵道电机选哪个好?目前看好三种分别是:黑旋风   FMS   QX。机型是F22翼展690

网友A:
还有个暴风? 具体看你要用什么电池 然后看推力够不够就行  我用的FMS 3S 3900KV 装机 700-800克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暴风? 具体看你要用什么电池 然后看推力够不够就行  我用的FMS 3S 3900KV 装机 700-800克推力

你的是装完机加电池是700到800克吗?你的是什么机?

网友:
买暴风涵道 比FMS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