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pilot固件开始全面支持F4/7飞控!

楼主(2018-07-09):
节选:
Copter 3.6.0-rc3 02-Jul-2018
Changes from 3.6.0-rc2
1) ChibiOS:
    a) airbotf4, matekF405, matekF405-wing, omnibusf4pro, omnibusf7v2, revo-mini, sparky2 binaries built on firmware.ardupilot.org
    b) STM32F7 support including the CUAV v5 Autopilot and the PixHawk 4 (aka fmuv5)

低成本飞控搞直升机的机会来了。高要求,就上Pixhawk 2.1、Pixraptor 2.1、Pixhack v5,低投入就有各种穿越机飞控F4/7,那些品质无法保证的抄板飞控可以洗洗睡了!

最新的ChibiOS固件可以用低端F4/7搞固定翼、多轴、直升机、车、船玩了!

网友:
现在可以啊

网友:
這個好
把金腦丟到太平洋的日子來了

网友A:
固定翼的固件也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的固件也支持吗?

也支持,同样用ChiriOS固件!

网友:
这是官方的固件? 之前看到这个消息了,没想到更新的很快

楼主:
官方固件,全面支持低成本的穿越机飞控!

楼主:
已经在固定翼上验证了F4 Pro v2的飞行性能是没有问题的了。

结尾坠机,是因为用了带伤的机身玻纤对插管,机动太大,机翼折了。

下一步,准备上直机上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的固件也支持吗?

看这里,昨天试飞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7435&extra=

网友(2018-09-08):
请问遥控器接哪个端口?SBUS接收机支不支持?

楼主:
支持!

Pro V3的话,接收机跳线要跳到PPM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固件给我吗?谢谢

网友:
arduplane.hex跟arduplane_with_bl.hex下载下来了,我都试了刷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rduplane_with_bl.hex和arduplane.hex这两个固件我都下载下来了,我试了刷不进去,我用的是BF地面站调参 ...

已经搞好了

网友(2018-10-08):
引用 网友B:
已经搞好了

兄弟,刷哪个固件

网友(2019-01-11):
F4V3刷了后MP连接上了,什么都设置不了,加速度报错什么的

网友(2019-03-17):
引用 楼主:
支持!

Pro V3的话,接收机跳线要跳到PPM

怎改f4v3的gps默认端口

网友C:
直升机想要稳,没有专业级的传感器,你还是洗洗去睡吧!!!

网友:
随便补充一句,战术级的DaoDan8位处理器,带走地球自转的传感器,没有任何GPS任何卫星定型,蘑菇云快递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想要稳,没有专业级的传感器,你还是洗洗去睡吧!!!

您指的稳是什么程度的稳呢?

这个算不:

网友:
没有arm的经验搞这个还真不容易

网友D(2020-02-13):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想要稳,没有专业级的传感器,你还是洗洗去睡吧!!!

稳不稳最关键的是算法,vbar neo 陀螺仪用的6轴也是MPU-6000。
这些年很少上论坛,偶然看到了张sir的帖子,这几年还依然坚持在直机加飞控的路上,老铁真666。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稳不稳最关键的是算法,vbar neo 陀螺仪用的6轴也是MPU-6000。
这些年很少上论坛,偶然看到了张sir的帖 ...

算法?开玩笑吧你!你卡尔曼滤波能做多流弊?就给你一个人在吵闹的上千人集市里面专门听一个人说话,每一句都能记录下来。这时候你耳朵有多流弊?不要来说什么算法!!专业传感器就是针对性的

网友D(2020-03-16):
引用 网友C:
算法?开玩笑吧你!你卡尔曼滤波能做多流弊?就给你一个人在吵闹的上千人集市里面专门听一个人说话,每一 ...

可能是开玩笑吧,也可能是本人见识实在太少,平时接触的也就某宝能买到几种廉价的多轴飞控和航模直机用的陀螺仪,拆开看看用的MPU基本都一样,不知道大疆的ace one用的什么方案,对你所说的针对性的专业传感器也是知之甚少,可以的话科普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开玩笑吧,也可能是本人见识实在太少,平时接触的也就某宝能买到几种廉价的多轴飞控和航模直机用的 ...

工业级的产品,与航模不能一概而论,当然算法也是很重要。纵横有一款直升机专用飞控,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业级的产品,与航模不能一概而论,当然算法也是很重要。纵横有一款直升机专用飞控,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吧 ...

其实楼主讨论的主题目标很明确,显然不属于工业级产品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讨论的主题目标很明确,显然不属于工业级产品范畴。

工业的咱玩不起,没那条件。

不过也别把一些开源软硬件改吧改吧标高价描述成所谓的“工业级产品”看得多NB。

网友:
开放了就好了,有点福音了

网友E(2020-04-20):
求教一下大神,我的飞控一直显示bad logging无法启动电机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教一下大神,我的飞控一直显示bad logging无法启动电机怎么解决?

把日志记录关了,或者插上TF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日志记录关了,或者插上TF卡

多谢张sir,问题解决了,关了日志和解锁的选项可以用了,电机能转了,但每次推油门电机转2秒就停了,油门收到最低重推油门又能转两秒,我测pmw信号输出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张sir,问题解决了,关了日志和解锁的选项可以用了,电机能转了,但每次推油门电机转2秒就停了,油门 ...

是不是飞控重启了?
可能是你的bec供电不足……

网友:
张师傅威武!

网友(2020-06-02):
F4如何刷APM固件啊

网友F(2022-03-11):
你好,f4v3怎么校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f4v3怎么校准罗盘

你好,F4v3没有罗盘

网友G:
两年前甚至更早就支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F4v3没有罗盘

我是外接罗盘,但是校准那里一直勾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年前甚至更早就支持了

兄台,2018年7月9日的帖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外接罗盘,但是校准那里一直勾选不了

你得先确认罗盘连接正常,飞控检测到了罗盘。在硬件ID那里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2018年7月9日的帖子啊!

没注意时间,大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得先确认罗盘连接正常,飞控检测到了罗盘。在硬件ID那里看看

好的

网友F(2022-07-17):
你好,新版本的固件在基本调参里调不了pid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新版本的固件在基本调参里调不了pid怎么解决

启用高级调参

网友(2022-08-23):
引用 楼主:
启用高级调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用高级调参

再向您请教一下,是在高级参数里面调吗?还是从哪里启用高级参数 ,以前还有个扩展参数也没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