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好奇怪

楼主(2018-07-09):
穿越机正常飞行中突然失控(应该不是信号问题)调到草地里,捡回换电,发现有几个电调电机像失去油门信号一样的鸣叫,飞机无法解锁(接收机led灯是对的)。回家连电脑检修,串口无法打开,插USB蓝灯长亮,红灯不亮,重刷固件,booterloader没响应……
有人碰到过这情况吗?好奇怪的故障
F3飞控,bf3.0.0固件
已短接boot刷了3.0.1

网友A:
这有啥好奇怪的,飞控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我的加速度计都坏了

网友:
啥飞控,这一炸就变成这样,俺的泡水货都救回来了

网友:
短接bootloader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好奇怪的,飞控坏了,

正常飞的过程中突然掉下去,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楼主:
你的修好没

网友B:
穿越机不是航拍机,炸坏了飞控电机机架什么的太正常了。玩着你就会发现要换的东西越来越多,咔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不是航拍机,炸坏了飞控电机机架什么的太正常了。玩着你就会发现要换的东西越来越多,咔咔。

应该不是炸坏,感觉是飞控在飞行过程中自己坏了

网友:
穿越机本来就飞得比较极限,有时长时电流过大,可能会造成元件隐性损坏,某些条件达到了可能就表现出来了。

网友C:
我的也一样,直接失控,重新上电又没问题了。感觉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一样,直接失控,重新上电又没问题了。感觉好危险

那不行

网友:
看来这种莫名其妙失控的模友大有人在呀!检查更换一下5V的供电模块,这个问题比较容易隐藏

网友:
切身经历跟体会

网友D:
f3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多少钱买的?

50多吧

网友:
是的,飞控的降压模块大家要多注意

网友E:
试下换插头。也许大电流后发热后。插头接触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下换插头。也许大电流后发热后。插头接触失效。

好的,谢谢

网友F:
试下换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