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foc电调开源,有感兴趣的朋友吗,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2018-07-09):
不同于普通的方波电调,foc电调有很多的优势,但是无论硬件还是软件算法都比较复杂,如果再考虑低速性能就要使用高频注入的算法,这个在车模上应该很有价值,需要用高级别的mcu或者dsp成本比较高,一般大厂才会做,价格也卖的非常贵。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多的话,我想做一个软硬件100%开源的电调板子,大家一起玩。

网友A:
顶楼主 低扭foc非常好用 本杰明开源很强大 楼主可以借鉴

网友B:
楼主是早些年的泰世代理?我手上还有一台EP200 V2
5imx现在的大神都不冒泡了,可以去国外的论坛上交流,或者去benjamin 他个人网站的forum上讨论
vesc的源码我也下了一套,只是最近比较忙有很多其他东西要学,一直没空看

网友:
支持下!造福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 低扭foc非常好用 本杰明开源很强大 楼主可以借鉴

感谢这位兄弟,正在了解中,本杰明的硬件架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使用的是ST的F4系列mcu,Ti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早些年的泰世代理?我手上还有一台EP200 V2
5imx现在的大神都不冒泡了,可以去国外的论坛上 ...

这位兄弟还记得我,感谢支持!我现在在做工业6轴机器人的伺服控制器,机器人已经上市销售,接下来会有些时间,所以看看是否有志同道合的兄弟朋友们大家一起玩玩开源foc电调,demo板我已经在设计了,很快就打样回来了。

网友C:
楼主能做can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做can电调吗?

你是指支持can通信吧?

楼主:
打块测试板,先上个原理图。。。

楼主:
上个电路板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支持can通信吧?

是的。。。

网友:
支持下楼主,可惜没什么做电调的基础和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个电路板的图

没有相电流检测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相电流检测电阻么?

有2路相电流采样的。

网友:
不懂,支持一下

楼主:
打回来的第一版pcb,手工焊接,先用之前一套穿越机上用的kingkong2204-2300kv调一调

网友E:
我也做过电调哈,FOC用在低速领域有用,但是用在穿越机上面没有意义,因为穿越机的电机是高速电机,最高转速换相频率能达到20k,和PWM频率一致了,也就是说一个换相周期只有一个PWM波,是无法做成正弦波驱动的,高速说到底还是方波,除非你用100k的PWM频率,那样电机铁芯发热超级大,电调发热也超级大,,,,,,

网友F:
Lz  stm32 开源了他们的电机库 请问你看了没有

网友(2018-09-09):
楼主做东西的理念和习惯比一般人高

网友G:
穿越机上可能不好用,但是用在无人机上很好!!!

网友:
赞一个,关注楼主接下来的消息。

网友:
来晚了,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过电调哈,FOC用在低速领域有用,但是用在穿越机上面没有意义,因为穿越机的电机是高速电机,最高转 ...

兄弟很专业,说到关键地方了,方波的优势就是不需要很高的pwm频率也可以达到比较高的转速。不过针对低电感的高速电机实际上方波控制也需要相应提高pwm频率。只是foc需要足够高的pwm频率才能很好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stm32 开源了他们的电机库 请问你看了没有

st很早就开发了电机驱动库,不过我没有太多的深入研究,因为st目前的库是不开放源代码的,没有太多的研究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穿越机上可能不好用,但是用在无人机上很好!!!

穿越机电机需要很高的转速,对于foc确实比较难。一般穿越机都使用7对极的电机,如果要实现20000-30000rpm,需要达到14-21万转的电转速。目前我已经可以做到20000rpm了。要达到30000rpm需要更高的软硬件要求。

楼主:
测试视频12V电源。kingkong2204-2300kv电机。5x4.5双叶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试视频12V电源。kingkong2204-2300kv电机。5x4.5双叶桨。

楼主你有没有以很低转速跑过,效果好吗?还有不装桨时候的空转噪音FOC有没有比普通电调轻点?谢谢!

楼主(2018-10-11):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有没有以很低转速跑过,效果好吗?还有不装桨时候的空转噪音FOC有没有比普通电调轻点?谢谢!

如果不使用高频注入之类的手段,无感foc是无法持续工作在很低的转速下的,一般无感驱动不考虑很低转速下的性能。噪音在不同的电机参数下也会有很大差异,总体来说foc的噪音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进行控制,会低于方波控制的噪音。

网友:
必须点赞,我也在玩foc电调,只是玩的还不是很溜

网友:
你好!我想找你帮我定制一款FOC电调,如果有兴趣,联系我

网友:
支持如果开源我订一套

网友(2019-03-12):
请教楼主foc中电流检测需要做滤波吗,我自己做的一个foc板子和程序,通过编码器反馈电角度,加入Id Iq电流闭环后,即使设置IdRef  IqRef为0,电机也会有噪音,但是看使用的电源上只有不到30mA的电流,设置IdRef为0  IqRef为固定值后电机能正常转起来不过噪音还是存在,不知道是不是电流检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