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西湖7025皮带轮拆卸问题

楼主(2018-07-09):
如图,拆到主轴皮带轮,拆不下,怎么搞?!

网友A:
拆它干嘛

网友B:
火烤,WD40,敲

网友C:
侧边没有顶丝的话直接上拉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它干嘛

太脏了,给它洗个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烤,WD40,敲

40用过了,好像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边没有顶丝的话直接上拉码吧

按大神的方法试试!!

楼主:
拆到这步,主轴还是下不来

网友D:
皮带轮和花键套是锥度配合的,上拉马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轮和花键套是锥度配合的,上拉马很容易的

已经搞下来了,用榔头硬敲下来的!谢谢

网友(2019-01-25):
就是配合太紧了没啥猫腻。

网友:
没什么诀窍。直接上拔轮器。

网友(2019-03-04):
直接上拉马拔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