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十向避障hub——STM32 MUC--关联VL53L1X TOF传感器

楼主(2018-07-09):
pix的APM 固件自3.5以后内核融合了避障功能。现在根据pix的功能编写了一个基于STM32 MCU的hub程序,该hub汇聚多达10个VL53L1X激光测距传感器的信息,以mavlink形式发送给pix飞控,让飞控具有10个方向(水平面8个扇区+上下两个)的避障功能。大家给看看这个hub有需求不?

楼主:
PCB已经画好,留有10个VL53L1X的接口,最大支持10个传感器,市面上的VL53L1X传感器对应接口(+,-,scl,sda,x_shunt,io共6脚)接好就OK。与飞控的连接只需要+、-,tx,rx  共4个脚连接就好。
软件会自动识别所接传感器,可以任意分布1——10 个传感器,即你可以只接任意一个传感器,接那个传感器它就只有该向的避障功能。

网友:
大神啊!膜拜!

网友:
可以有,全向避障

网友:
膜拜,搞成傻瓜式就好了

网友:
看不太懂  不过楼主加油

楼主:
这个应该就是一样的原理,APM固件已经集成核心算法,只需要向飞控发障碍信息就OK。之前我也打算超声波模块HC-SR04的,成本低廉,但是超声波的测距时间太长,那么多传感器模拟处理,mcu根本无法提供10hz以上的刷新率。要是每个超声波先I2C输出后再由hubMCU集成障碍信息,这个成本,性能都不及TOF传感器完美。VL53L1X目前60+,往后会便宜。

网友:
有没有成品板子

网友:
顶一下,有没有范例能看看效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布的太辣鸡了估计会出问题,电源那块太不讲究了

板子感觉就是刚毕业大学生画的。EMI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已经画好,留有10个VL53L1X的接口,最大支持10个传感器,市面上的VL53L1X传感器对应接口(+,-,scl,sd ...

楼主,有实物了吗?看看飞行效果。我觉得对四轴有6个方向应该够了吧?

网友:
呃,大神!看着就眼花。

楼主:
PCB的电磁干扰我确实毫无研究,,多谢各位指点。
目前PCB已经定型,打样完成,等等元件焊接。

网友:
测试完我也搞一套

楼主:
元件焊好了,程序刷好,16hz刷新率,避障无压力,一个传感器测试上图。传感器订购中,很快上6传感器测试结果。程序能自动识别传感器,装哪个传感器就具有该方向的避障功能,傻瓜式运用。可以任一数量(十以内)传感器。

楼主:
多传感器稳定输出16hz距离信息
靠近雷达图会跟随变化。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listitem_page1.5~A

准备上机测试。

网友:
帮忙顶贴,希望成品可以卖一卖

楼主:
飞行测试遇到问题,飞上去,开避障,jj定在那儿不动,周围并无障碍。测试到怀疑人生,检查距离数据发现户外传感器测量数据失效,基本上在jj周围形成了一个假数据圈,飞控默认2m避障。基本上户外时jj处于四周避障中,故jj就定在哪儿不动了。检查数据手册,一直以为的4m测距,其实条件苛刻,基本不可实用。

接下来看看改善算法能否实用化。

网友:
成品出吗?

网友(2018-08-08):
都是大神,这复杂一也能搞定

网友:
ml协议中有相关避障信息吗? 在任何模式下都起作用吗?还是需要在自动模式下或者poshold下?   之前看mros协议有相关代码但是二次封装以后不是很好用、乐迪也出了一个超声波避障模块,直接接I2C就行、

网友:
项目夭折了吗?这个传感器貌似真的不行

楼主:
Distance(mm): 447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341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451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436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452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435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404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399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550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572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1181        Status: signal fail        状态码: 2        错误,修正为: 5000
Distance(mm): 676        Status: signal fail        状态码: 2        错误,修正为: 5000
Distance(mm): 1909        Status: signal fail        状态码: 2        错误,修正为: 5000
Distance(mm): 1045        Status: signal fail        状态码: 2        错误,修正为: 5000
Distance(mm): 1033        Status: signal fail        状态码: 2        错误,修正为: 5000
Distance(mm): 500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485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497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493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506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495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打算根据传感器状态码来修正距离数据,但是室内自然光条件下测距超过1.5m就会大几率出现状态码: 2——signal fail,室外估计实际测量距离会短很多。实际运用堪忧

网友:
老铁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Distance(mm): 447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stance(mm): 341        Status: range valid        状态码: 0
Di ...

有没有想法来试试用激光雷达做?能够实现避障和参照物定点就很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想法来试试用激光雷达做?能够实现避障和参照物定点就很棒了

你说的这个飞控本身就支持好几款商用激光雷达,我这个构想主要是低成本全向功能考虑。

网友:
好惭愧啊我才知道pix支持激光雷达vl53的话10个在350左右,激光雷达大族那款卖399。等我做完控买一个研究一下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焊好了,程序刷好,16hz刷新率,避障无压力,一个传感器测试上图。传感器订购中,很快上6传感器测试结 ...

能给个联系方式嘛,想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主,想知道楼主的VL53L1X的驱动用的是官方的库还是自己移植的,可以的话希望楼主分享一下tof的驱动,不胜感激,想试着用来定高

楼主:
VL53L1X官方库
https://pan.baidu.com/s/15EaVVWgdq1zYDwEdrgkY_w

这个传感器标称4m实际室内自然光1.5m左右,室外低于0.8m,本来想搞一个低成本全向避障的,但是传感器实际性能并不胜任。
原因:
1、悬停模式避障,需要室外gps,默认2m避障,传感器实际室外表现并不胜任;
2、定高模式避障,最小3m修正姿态,传感器性能只会是jj不停晃动,不能有效避障。

这个传感器用于无人机避障基本不可行。

网友:
可以直接装个单线激光雷达,十个vl模块也不便宜了,现在最便宜的单线激光雷达也就几百块

楼主(2018-09-07):
十个vl模块实现的是立体全向避障,单线激光雷达只能一个方向。用360°扫描雷达可以实现水平面全向避障,飞控自身就支持,无需折腾。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不过太低端的传感器感觉本身可靠性差,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想买个来玩玩,楼主怎么卖?

网友:
有新进展吗?楼主想法不错继续跟进

网友(2018-10-09):
这个避障有些坑了。。。。

网友C:
楼主的10个传感器是用的同一个i2c总线吗?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多个传感器的?改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10个传感器是用的同一个i2c总线吗?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多个传感器的?改地址吗

i2c总线,初始化时分配地址

网友C:
大神能私下详细请教一下您这个问题吗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传感器 在分配地址时总是分配失败 按照官方手册上的说法是先重置再改地址,再进行初始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私下详细请教一下您这个问题吗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传感器 在分配地址时总是分配失败 按照官方手册上 ...

1、全部x-shut置低位,
2、选中一片置高
3、初始化该片
5,修改地址(一定不能是默认地址,默认地址只能最后或不赋值)
6、重复2——5

初始化和修改地址的先后顺序与53l0x不一致。53l1x先初始化再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全部x-shut置低位,
2、选中一片置高
3、初始化该片

非常感谢!

网友:
都是大神啊 ,,,,,,强强,,,

网友:
看过你的视频。两个超声波旋转避障挺好玩的、

网友(2018-11-30):
占个座,等着看效果,最好出成品。

网友:
占座留名,等成品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好东西

网友:
目前精灵4的避障也是用超声波吧?还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开源的话价格与DJI接近还可以接受

网友(2019-03-17):
楼主这个产品现在怎么样了?我比较感兴趣。

网友D:
这后续呢?

网友:
大神>o<有没有飞控源代码

网友E:
您好,请教一下,pix能否直接通过i2c借口连接VL53L1X模块测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教一下,pix能否直接通过i2c借口连接VL53L1X模块测距呢

可以的,官方固件支持2个传感器,需要参数设置里面搞,可以分别设置监测方位。但是这个传感器受自然光影响很大,不堪重用,一般作向下测距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官方固件支持2个传感器,需要参数设置里面搞,可以分别设置监测方位。但是这个传感器受自然光影 ...

对什么版本的固件有要求么?

网友(2019-09-10):
大神,现在你这个避障如何了,还有后续么?很期待,最近也在研究避障

网友:
盲区太大,让它们转起来,才是全向!  这玩意怕光,室外太阳一晒就瞎了...

网友(2019-11-04):
没有更新了吗,支持更新

网友(2020-02-09):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就是一样的原理,APM固件已经集成核心算法,只需要向飞控发障碍信息就OK。之前我也打算超声波模 ...

多向避障,飞控怎么判断是哪一个面遇到障碍物呢?还有目前APM固件好像只有手动操作下可以启用避障在自动模式下无效的,挺鸡肋。

网友:
优秀
求一16轴的飞控,或者可以扩展到12轴的飞控。

网友:
用53只能晚上飞

网友F(2020-03-28):
10个VL53L1X在正午太阳下面绝对晕头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个VL53L1X在正午太阳下面绝对晕头转向!

是的,VL53L1X TOF传感器整不成。百醒的TF luna在考虑,价格太贵。

网友(2021-09-26):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吧  正需要相关资料 可以合作

网友:
楼主 方便联系我一下吗 我需要您的方案13329710060 徐

网友(2022-03-24):
探测出来有障碍后会怎么动作在哪设置?有没有教程,谢谢

网友:
官网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