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二次飞470降落轻度擦尾桨, 请教大家这样是否需要更换

楼主(2018-07-09):
昨天降落的时候来了点阵风,机身向右歪了一下, 轻度扫了下尾桨, 程度不重, 拆了大桨试尾巴震动不大, 请教大家是否需要更换? 两片尾桨图片都附上了。

网友A:
不用,我的把方角擦成圆角,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我的把方角擦成圆角,都没问题

好的, 谢谢。

网友B:
这点没啥事 就怕中联有点变形 震动放大

网友C:
直升机真是费 固定翼炸掉半截胶水沾沾都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没啥事 就怕中联有点变形 震动放大

谢谢提醒。 随便请教一下, 我带尾桨测试了下40油门的震动,手摸感觉和之前差不多,这样应该说明中联基本没变形吧?

网友:
尾轴没弯就好,我的450尾轴简直跟豆腐一样软,稍微碰一下草地必弯

网友:
没问题,继续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真是费 固定翼炸掉半截胶水沾沾都能飞

直机好像确实很费事,飞下来检查都要不少时间。 可能我是新手,胆小生怕哪颗螺丝松了, 这两次飞完,拿着电筒螺丝刀检查都要1个小时。。。哈哈

网友:
感觉完全没问题,我的450L的尾桨比你惨多了,锁尾还是杠杠的

楼主:
大概明白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机好像确实很费事,飞下来检查都要不少时间。 可能我是新手,胆小生怕哪颗螺丝松了, 这两次飞完,拿着 ...

打好螺丝胶,一般不会松动的。也就是定期更换大桨和小桨的横轴螺丝就行了。否则螺丝会因金属疲劳而断裂的。不过我一般用不到更换时间就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好螺丝胶,一般不会松动的。也就是定期更换大桨和小桨的横轴螺丝就行了。否则螺丝会因金属疲劳而断裂的 ...

懂了。 多谢指点。

网友E:
記得尾槳螺絲不要收太緊,收到尾槳有輕微緊就可以了,

那它碰地面時,尾槳就不會硬生生把尾軸或尾中聯傷害到,

見過有人尾槳一碰地,尾橫軸即斷,整個尾槳飛出來

网友:
直升机还是要当心 话说现在玩直升机的真的不多了 要有极大的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記得尾槳螺絲不要收太緊,收到尾槳有輕微緊就可以了,

那它碰地面時,尾槳就不會硬生生把尾軸或尾中聯傷 ...

了解,多谢指点。 晚上就回去检查尾桨松紧程度。

网友F:
轻伤,比我的69尾旋翼磨损小多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继续用吧,照样锁得牢牢的,只要尾轴伞齿没有伤到就行了,不过这么点摩擦也不会伤到齿,如果是皮传就更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轻伤,比我的69尾旋翼磨损小多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继续用吧,照样锁得牢牢的,只要尾轴伞齿没有伤到就行 ...

好的,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真是费 固定翼炸掉半截胶水沾沾都能飞

固定翼看是哪种,泡沫机自不用说。轻木机炸了,整个架子基本都是换,比直机成本高很多

网友:
没影响的

楼主:
懂了。 多谢指点。

网友G:
我认为不用换  塑料降磨损点也不会出现裂痕  没有安全隐患  况且尾桨本来就是消耗品  地面经常有草和小树枝挂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不用换  塑料降磨损点也不会出现裂痕  没有安全隐患  况且尾桨本来就是消耗品  地面经常有草和小树枝 ...

嗯嗯, 懂了。

网友:
把方角擦成圆角

网友:
你这使用起来跟新的一样

网友:
不震动,问题应该 不大.
以后经常检查震动,应该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