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脑壳机,装机

楼主(2018-07-09):
三个多星期了,还没完全完工。

有这个专门负责捣乱的家伙,速度慢多了。
6.5套的材料,够炸机的了。

三片垂尾,另还有两片平尾。

这两条腿,电脑上画容易,现实中搞死人啊。
用了4块钱的材料,人工还花了再三个小时。
这个离地高度感觉还可以,而且联塑的16PVC管强度那是相当可以。
就是担心如果手抖,桨命不保。

悄悄拿老婆的小花铲给锯了,尺寸刚好塞进去当轮子的固定柱。
定位螺丝还没上,等主机翼做好后,看会压得多弯,再行定位。
三个轴向可调的轮子。

实物上来,电机的线真是丑,还得好好想办法包装一下。

接收机的线麻成一团,还得仔细整理。

为是保住平尾,用料是相当扎实,一层0.05的斜向玻璃布,。
水平方向:前缘1根3K 20mm宽展丝,翼面最厚处8根24K碳丝,翼面中间部2根,做主梁。
垂直方向:尾翼平台支撑、翼面支撑,舵角处,两面共6根碳丝。下翼面的舵角处还另两层宽展丝斜向布置增强。

可能是木质的支撑刚性不足,水平尾翼转动时的虚位不太好解决。

实际装配的是1mm的钢丝,还是得换成设计的直径1.2mm的。
舵角的孔按1mm尺寸开孔,实际直径却有1.4mm。
用手边正有的1mm钢丝,即使用轻木灰补502胶以缩小孔径。效果还是不行。

舵角在支撑柱的左侧,转动舵面时,没有相像中的那么精准。

也许是舵角的孔大,后面再换1.2mm的钢丝。
也许是支撑柱太软了,3mm的层板真不是相像中的那么强硬。
也许是转动轴有虚位,塑料螺丝真的是太软了,迫不得已换成金属螺丝,还是12.9级的。。。
螺丝上紧了,舵机转不动,松点螺丝,又有一点点虚位。
想啊想啊。加轴套、上法兰轴承、上止推轴承。
唉,重量重了不说,还得再买材料。
最重要的是好像太复杂了吧,还不一定能完美的解决问题。

舵机的固定耳朵,虽有2mm的孔,但想在层板上手工钻个这样的孔,边缘就真的只有0.x  毫米了。

这段时间最烦人的就是层板的加工了,那个尺寸。
想按着图纸的尺寸来,基本是不可能的。

误差这个词真是实际体会到了。
M3直径的孔,激光切割实际能开成直径3.4mm,而M3螺丝的直径实际为2.85mm。这就是0.55mm间距。
3毫米厚的层板,实际测试为2.8-2.9mm厚。
此时,才深有感触。什么是加工精度,什么叫直材实料。

网友:
顶lz,真的开工啦!

网友:
这个看着就感觉扎实

网友A:
起落架用pvc管?你这个飞机重量打算控制在多少哦?

网友B:
如果有合适的 方形碳纤维管  是不是会好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用pvc管?你这个飞机重量打算控制在多少哦?

初步计算,起飞重量约1100克。
pvc管便宜啊。还有其他廉价轻质的起落架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合适的 方形碳纤维管  是不是会好做点

有主碳管啊,具体尺寸没查。
还得要配合方管的管夹啊。

制作上感觉没什么区别吧。
好像圆管比方管在同质量时强度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计算,起飞重量约1100克。
pvc管便宜啊。还有其他廉价轻质的起落架材料吗?

光这个起落架都有80克了吧。起落架用碳杆不是很好吗?3毫米或4毫米的碳杆应该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这个起落架都有80克了吧。起落架用碳杆不是很好吗?3毫米或4毫米的碳杆应该合适了。

呵呵,你太高估3-4mm碳管的能力了。
碳纤维很抗拉,但不抗剪切力。
也就是没什么韧性,到了特定的力度就直接断了。

网友C:
起落架用铝制的或钢丝的可能更好一些,至少重量上有优势,楼主有创意,只是这个太粗旷风阻也小不了吧!

网友:
看来是大工程!尾部有点太重,前后重量可能会太分散,操控可能会不舒服,不过还得试飞才知道。

网友D:
总算开工了,pvc是怎么弯出来的?加热吗

网友E:
固定起落架的板子改成碳板的话强度不就很好了,降落可以猛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算开工了,pvc是怎么弯出来的?加热吗

pvc管子里一定要穿弯管器.用热风枪,中间温度慢慢吹.
找根合适长度和粗细且结实的绳子穿过弯管器,打个合适长度的绳结.

将以上套在一合适尺寸的高压锅外面,要用老式高压锅,用它做模具才够硬.
再切根合适长度的短pvc管,当把手去拧紧绳子.

一圈圈拧紧绳子,绳子通过穿管器拉弯pvc管,热风枪慢慢加热pvc管的各个部位,慢慢的,一定要慢慢.
这样pvc管就能被弯成与高压锅一样的圆度.

如果起落架用的pvc管长25cm,在弯曲时pvc管的长度要在35cm.
一边留5cm,弯成后,再切到25cm长.被切掉的5cm,肯定被拉得不圆了.

我那几个小时就是这样折腾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起落架的板子改成碳板的话强度不就很好了,降落可以猛一点了

你这思想不对啊!

需要把飞机做强,更要把飞机做韧,.

但是,不炸才是硬道理.

实际上碳板太贵,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用铝制的或钢丝的可能更好一些,至少重量上有优势,楼主有创意,只是这个太粗旷风阻也小不了吧!

都用了8个管夹了,还在乎那一点点阻.

其实是没得法,向成本低头啊.

钢丝怎么固定在层板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vc管子里一定要穿弯管器.用热风枪,中间温度慢慢吹.
找根合适长度和粗细且结实的绳子穿过弯管器,打个合 ...

真是煞费苦心啊

网友:
设计的挺好,一直关注进展,其实可以有很多改进,设计就是不断的妥协,装机一次又有很多想法。

网友:
钢丝应该可以用螺丝钉卡在层板上。做成可快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用了8个管夹了,还在乎那一点点阻.

其实是没得法,向成本低头啊.

持续关注中,和楼主一样有过类似机型的想法,收集材料拼装过只是感觉这种模块化的组装结构好是好,总是感觉不太踏实,结构和材料都得优化,这机头要是炸机就一重型标枪了,我泡沫机都扎进土里两寸多

网友:
22mm的铝拖把杆、双天2838、50A电调闲置180穿越机架用作翼台、管夹固定、结构强度异常坚固加上3s2200电池重量已经过500G了,拿手里感觉就一标枪,

网友:
电机固定方式感觉用木塞结构、最好管径大于电机直径、这样万一炸机、电机可以缩进管内缓冲部分冲击力保护电机,或者借鉴F1赛车的机头设计理念、溃缩吸能,机头用脆一些的材料、可替换的短节比机身稍粗口径的碳管或PVC管上面打孔或镂空减重增强弹性

网友:
这种管夹固定方式刚性有余韧性不足、机头一但受到较强冲击估计电机就废了,撞到人那就是一标枪了

网友:
需要把飞机做强,更要把飞机做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思想不对啊!

需要把飞机做强,更要把飞机做韧,.

哈哈
轻木板强度我觉得不够啊,
玻纤板也行啊,铝板也行,做门窗的店要点边角料,
PVC管已经有韧了,和机身连接的地方还是做强点好,
就不用担心重降落时折腿啦。。。

网友(2018-09-14):
引用 楼主:
初步计算,起飞重量约1100克。
pvc管便宜啊。还有其他廉价轻质的起落架材料吗?

起飞重量约1100克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