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950玩具船改无刷电机遥控快艇

楼主(2018-07-09):
环奇950玩具船改无刷电机遥控快艇

船长:36CM*14CM*9.5CM
电机:2030无刷电机
电调:30A水冷电调
电池:2S/3S850AMH-3S1200AMH
轴系:3MM硬直轴    外直径7MM
电机座:混碳纤维材料3D打印电机座
舵机座:混碳纤维材料3D打印舵机座
老鼠尾 轴系支撑架:混碳纤维材料3D打印舵机座老鼠尾 轴系支撑架
DIY水刀/压浪板
前置LED夜行探照灯

网友A:
硬轴啊?这个老鼠尾看起来没什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轴啊?这个老鼠尾看起来没什么必要

出轴太长,不加老鼠尾。末端高速转动,振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轴啊?这个老鼠尾看起来没什么必要

2030电机5100KV  好像选错KV了

网友B:
這個貼極大機會被列為精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貼極大機會被列為精貼。

2030电机5100KV    用27桨。起漂很慢,使不上力,   是不是KV太高。

网友:
好自为之√

网友C:
不错 但是我也觉得kv高了,我的船3s 28电机才3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但是我也觉得kv高了,我的船3s 28电机才3300kv

网上2030电机很少。没有找到低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cm船用2030够了,5100KV配2S电 27的桨,应该还好,我有一条跟你一样大的船,也是2030电机,不过是3800KV ...

说得很好,和我想的差不多, 之做过一台,是外转电机2208,1500KV,32桨,因为外转电机会向一侧倒。想换内转的,2030,5100KV,我在想,是不是电机KV高的原因,  电调你也说对了,用第一个杂牌电调,没力,  然后换好好盈空模电调,有力,但是加大油,桨好像听到有出空泡泡的声音(气泡声), 我想是不是桨小了,能换30桨?

网友:
帖子好,有些帖子回答的也好,学习了。

网友E:
我手里的电池都是4s1500的    该买多大的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的电池都是4s1500的    该买多大的电机啊

你什么船?看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什么船?看下

没船      就想根据电池配一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船 就想根据电池配一套呢
4s1500 要长60CM左右的
船。我这个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