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一个晚上完成了一架室内机,无图纸,纯凭感觉

楼主(2018-07-09):
明天要去旅游了,想着做一架小飞机带着方便。
翼展36cm,长27cm。
重量比较尴尬,重一点就毫不犹豫上7mm减速组了,轻一点毫不犹豫上6mm。最终还好上了7mm。
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用了很多不太适合室内机的东西(热熔胶、纤维胶带...)

楼主:
补一张图,完美塞入鞋盒中

网友A:
赞,
如果太重.楼主增加机翼面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
如果太重.楼主增加机翼面积如何?

但是感觉用6mm拉还是有点吃力..目前大约36x7的翼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感觉用6mm拉还是有点吃力..目前大约36x7的翼面积

那你只能减重了.
升级电机什么的,怕是会越做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减重了.
升级电机什么的,怕是会越做越大.

嗯,这架本来也做得匆忙。反正室外飞了,速度快一点应该也可以接受。

网友B:
可以把机翼镂点空

网友:
造型类似jbug都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机翼镂点空

机翼就是两块kt板,本身也没有多重,感觉得不偿失,强度会下降

网友:
不务正业系列,出去旅游还想着玩飞机

楼主:
增加点乐趣

网友:
旅游就好好旅游嘛,玩飞机不有的是时间。

网友C:
这重量杠杠的,可以。自制的舵角好评,安装讲究。7mm的减速组拉力20-30之间是随便的吧。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重量杠杠的,可以。自制的舵角好评,安装讲究。7mm的减速组拉力20-30之间是随便的吧。祝爽飞。{: ...

谢谢!其实是因为舵角用完了用碳片打个孔用着先。稍微有点虚位,孔可能大了一点

楼主:
今天去飞,炸了
动力充足,百分之四十油门就拔地而起。
抬头严重,不压升降舵直接向上来一圈。方向舵不是很好控制,可能比较习惯有副翼的。

网友:
Xie(鞋)He(盒)号杆儿身机很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