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F12E 换内存 刷Deviation固件

楼主(2018-07-10):
       华科尔原厂的系统确实比较难用,加上最近一直在研究Deviation固件,想把手头上的DEVO F12E遥控器刷成D固件。在官网上找到了一个帖子,经过了前期准备,开刷。因为F12E的容量不够,所以需要更换存储芯片
注意:更换存储芯片需要一定的技术,量力而行
你需要准备
1.SST25VF032B闪存(推荐),或者 Microchip SST25VFxxxB,SST25VFxxxA, ISSI IS25CQxxx, Winbond W25QxxBV型号的闪存(这些没试过,不保证可以)

2.2mm和3mm六角螺丝刀
3.好用的烙铁

首先拆控,先把底部4个3MM螺丝拆下,把底座拿下来,然后把后盖上的四颗2MM螺丝拆下,拆掉手胶,把前后连接后盖的两条线拔掉,就可以分离后盖了。

F12E的主板看着还是比较高级的,上图。

你可以看到芯片上方的八脚存储芯片,那个就是需要替换的东西,我选择堆锡法把芯片拆下,或者你也可以把八个引脚剪断(如果还要恢复原厂固件的不要使用这种方法)更换存储芯片之后想要恢复原厂固件需要重新焊回这个芯片,所以保留好拆下的芯片。

然后把准备好的SST25VF032B焊到pcb上,因为这个芯片要比原装的宽,所以需要提前把两边的引脚掰弯90度,这样才能焊接。焊完之后要检查是否有虚焊。任何一个引脚没有焊上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按完之后可以先不用盖盖,先刷固件。刷固件方式和D10等一样,按住EXT开机,刷dfu,关机,按ENT开机,电脑读取出一个u盘,格式化,复制其他文件到U盘,关机。这样就刷好了。固件我放到百度云里,自行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z1E1NHCZSXHji0kHUYGJw 密码:zn0r

需要注意的是,显示原理相当于OSD,所以暂时还不支持中文,只能使用英文界面,不过用多了就知道了。界面布局,功能和其他Deviation的遥控器相同。5.8G图传需要在模型设置里面修改,很容易找到,可以设置一个开关打开或关闭图传,省电。放两张显示的图。

缺点:
1.没有中文,不太方便
2.太沉了。。。。。。
过一段时间,买个4合1高频头装上,到时候再更新吧。
改控有风险,玩控需谨慎

网友A:
为什么不索性换颗大点的rom上去呢,是因为无法识别码?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索性换颗大点的rom上去呢,是因为无法识别码?

没必要,大容量的还贵,够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索性换颗大点的rom上去呢,是因为无法识别码?

用处不大,浪费钱的;除非你能改动刷机固件里的相关程序,否则,加大这个内存容量你能得到的存储空间并不一定会变大。

网友:
技高人胆大!

网友:
好贴帮顶,楼主华科尔F7能刷这个固件吗?

网友C:
用热风枪这个很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这个很好拆

脚少,堆焊更好拆

网友D:
我前两个月也把DEVO F7换了rom芯片,刷了5.0,但是换4合一高频头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是不是能换,楼主换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前两个月也把DEVO F7换了rom芯片,刷了5.0,但是换4合一高频头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是不是能换,楼主换了吗 ...

哥们,你换的那个flash在哪个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换的那个flash在哪个位置

主板中轴下方正方形的是cpu,上一点那个八脚的小芯片就是r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板中轴下方正方形的是cpu,上一点那个八脚的小芯片就是rom

ok',多谢,看明白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F7刷固件是和d10一样的方法吗,我看英文介绍说要用个deviation upgrade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ok',多谢,看明白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F7刷固件是和d10一样的方法吗,我看英文介绍说要用个deviatio ...

一样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两个月也把DEVO F7换了rom芯片,刷了5.0,但是换4合一高频头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是不是能换,楼主换了吗 ...

换了,完美~f7也能换

网友(2018-09-01):
偷偷告诉你们不换也可以刷

网友F(2018-12-02):
我换了内存了,刷机就卡在这一步了。原装内存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帮一下我吗

网友G:
其实不用改硬件也能刷,官方支持的不错了。 我这段时间在给f12e在不改硬件条件下加上中文,快搞完了,大家有兴趣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不用改硬件也能刷,官方支持的不错了。 我这段时间在给f12e在不改硬件条件下加上中文,快搞完了,大家 ...

这种类osd界面怎么加的中文啊

网友:
OSD支持自定义字体,现在的图形就是这么画出来的。不过这个字库只能很小,要做动态切换。

网友(2019-01-09):
感谢楼主的教程!我在刷dfu的时候出现了问题,DfuSe V2.0找不到遥控器,提示bad firmware,DfuSe v3.0可以刷但是校验失败。
最后按照deviation上的教程,使用Deviation Upload 刷写dfu成功,教程详见 https://www.deviationtx.com/user-manual/user-manual-7e-10 的2.4章节

另:教程上还说不能用windows的文件管理器格式化遥控器,我实测没问题,可以格式化,然后把楼主的文件放进去(目前我还没换芯片,只放了几个ini进去,已经可以使用部分功能了),一切就完成了。

网友:
建议使用java的Deviaition Uploader来更新。

网友:
已成功更换~谢谢楼主

网友(2019-10-17):
我也来学习了,多谢分享,你也改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说的Deviation Uploader,这个在哪里找到

网友(2019-11-28):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可以,写的就支持这几款内存芯片,其他的和很大可能需要改程序

我试过给F7上W25Q64(8M)和W25Q128(16M)的,完全可以用,刷完后格式化出来容量也正常,理论上只要是SPI接口的8脚FLASH芯片应该都是可以使用的,只不过上8M和16M确实浪费,完全用不上。

网友(2020-01-02):
引用 网友F:
我换了内存了,刷机就卡在这一步了。原装内存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帮一下我吗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换的软件刷的吗 ?

网友:
楼主你好,现在5.0的固件,不换芯片可以刷中文的吗?我的没换芯片,刷固件后现在卡遥控器在升级界面不动了,还有救吗?谢谢

网友(2021-02-04):
顶啊,就是不知道这么改和F7E的换内存是否异曲同工

网友:
牛人!!!艺高人胆大!
来自微站

网友I(2022-05-26):
换完了储存 为什么没有显示?

网友J(2025-02-08):
引用 楼主:
没必要,大容量的还贵,够用就行
现在看来其实大容量的更便宜的些 因为楼主说这个处于停产的边缘 而且封装还是错的 更贵更难装